450首飞成功(有图)

楼主(2009-09-20):
少废话,上图。
[localimg=1306,823]1[/localimg][localimg=1307,914]5[/localimg][localimg=1307,780]2[/localimg][localimg=1310,804]4[/localimg][localimg=1311,809]3[/localimg]

网友:

很漂亮,一直想买红色的旋翼头组和尾巴。

楼主:

红色确实要比蓝色耀眼一些!

网友:


网友:

想要红色找非耐,他们零件有红色的,我买过一个红色starter尾总成,旋翼头应该也有。

网友:

看我的红色山寨~!仿飞耐的~ 头壳自己喷的~

网友:

飞这个的时候还没喷头壳

网友:

都是大光圈O~漂亮

网友:

垂直尾翼很有个性

网友A:

哈哈~ 木桨改造的~  孔都不用另外打~

取之不尽啊~~ 炸机的木桨一堆堆的~~

网友:

   尾垂太个性了

网友:

恭喜 LZ

网友:

木浆多重啊

网友:

首飞就倒,厉害

网友:

不错,有才啊~~

网友:

红色的就是鲜艳啊

楼主:

机身一般,电子设备买得有点好,飞机很稳。GY520+8910

网友:

红的好 决定换红的!

网友:

觉着因该顶下拍的这位哥们:loveliness:

网友:

祝贺

网友:

 shineland 450 电动直升机 空机 清货谁买过这150的山寨(最近30天成交85件),谁知道谁冒泡,然后再去做小白鼠

网友:

晕死,刚在淘宝上查了查非耐的旋翼头,要400块钱一个,555555555555

网友:

楼主的飞机的斜盘拉杆看起来好像很怪啊

网友:

很不错啊

网友:

垂尾山寨..哈哈`

网友:

不错啊!

楼主:

回复R/Cboy

                        倾斜盘拉杆没问题呀。你看出了什么!

网友B:

26楼说得对

我也看出问题来了!
楼主的斜盘舵机拉杆太外趴了,就像个“八”字!
楼主居然还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木桨改造的~  孔都不用另外打~

取之不尽啊~~ 炸机的木桨一堆堆的~~

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楼说得对

我也看出问题来了!
楼主的斜盘舵机拉杆太外趴了,就像个“八”字!
楼主居然还说没问题!

舵机装外面是这样的~~啥子大惊小怪的啊~
行程一致就行了

网友:

6楼和7楼用的是260块的山寨吧?十字盘导轨式在前面的

楼主:

今天在家试机时,尾桨夹的螺钉退了,连夹带浆一起射了出来,把俺吓惨了。尾轴弯了一点点,浆夹射到墙上掉了下来,也稍有点变形。大家一定要多检查自己的飞机呀!

网友:

照相照得很不错,大光圈瞄得相当准

网友:

像是长炮拍的

网友B:

斜盘舵机拉杆太外趴了,就像个“八”字

说明斜盘球头,和舵机球头不在一个力矩上,说白了就是“别”着的!
我头次看到这样的,连我的山寨机都是垂直的!

这样的坏处就是,舵机一部分力被别走了,舵机负荷比正常的要大,
而且会把舵机臂横向的别变形,使行程不能精确的传递到斜盘上,应为舵臂有弹性!
使超控精度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舵机拉杆太外趴了,就像个“八”字

说明斜盘球头,和舵机球头不在一个力矩上,说白了就是“别”着的!
我头次看到这样的,连我的山寨机都是垂直的!

这样的坏处就是,舵机一部分力被别走了,舵机负荷比正 ...

哎。

网友:

 好牛牛的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