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铸造法做小零件

楼主(2009-09-20):
这个小东西,长度10mm,宽度3mm,两头是直径1.5mm的半圆球头,壁厚0.6mm,要求是有弹性的塑料,太小了,用普通方法难以加工,半圆球头因为弹性让刀的原因,也难加工

于是运用蜡模具铸造法,先做一个模具,用1.5mm球头刀直接钻孔,再浇注FC900,结果比较满意,有些气孔是因为太久没做了,做的时候工艺顺序出了点小差错,呵呵,明天再做一次

网友A:
没有看到真空箱啊,你这种方法在首版界叫“红豆饼注模法”,就是没有注口和气孔,直接把铸液倒进半边模里,然后拍上另外半边模,像拍红豆饼一样。

网友:
最后顶了就睡!

网友:
好,向老大学习

网友:
拍红豆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真空箱啊,你这种方法在首版界叫“红豆饼注模法”,就是没有注口和气孔,直接把铸液倒进半边模里,然后拍上另外半边模,像拍红豆饼一样。

铸液倒进半边模里,再放入真空箱抽一次,把模具里面的空气排出,拿出来后用一片塑料压住,塑料底面事先贴上透明胶,用透明胶不粘的那一面刷上一层AB水,然后从一侧开始接触,再整个放下,这样就不会在压上模时带入气泡。透明胶不沾的那一面有很好的脱模效果。这种方法只适合一侧是平面的零件,如果不平面,会有气泡

网友B:
请问小菜鸟能做到2MM厚弧线型外壳吗?内腔在2升左右

网友:
看到零件上有气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早就睡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菜鸟能做到2MM厚弧线型外壳吗?内腔在2升左右

应该可以,具体要上图看看,真空箱要大的才行

网友:
不错,能自己动手就好

楼主:
再做了一次,用数码显微镜拍的,旁边的参照物是圆珠笔尖,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已经粘了很多灰尘,零件尺寸和形状达到了设计要求

网友B:
来点大家伙吧,越小越没难度

网友:
应该说

引用 网友C:
这么早就睡了 。
这么早就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点大家伙吧,越小越没难度

楼主这个样子的,
你给我缩小10倍、100倍做一个出来?
越小越有难度的,
精度要求更高的

网友:
做的不错了

回头研究一下,
这个技术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