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材质问题

楼主(2009-09-20):
平常钢材店买的角铁。圆钢,一般是什么材质

镀锌水管又是什么材质

楼主:
这个什么材质 里面是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什么材质 里面是黄色的

铜合金,

网友:
好像是A3普通钢材。

网友A:
钥匙就是黄铜镀锌

网友:
角铁和圆钢以前都是低碳钢 不过现在小钢厂扎出来的都很粹是因为原料不好 把废铁 废钢 铸铁都参进去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兄弟

角铁圆钢是Q235这类的,还是45#这类的?

网友:
貌似是黄铜镀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钥匙就是黄铜镀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兄弟

角铁圆钢是Q235这类的,还是45#这类的?

是前面的,不可能是后面的。

网友:
钥匙应该是镀镍的。

网友:
有的钥匙是镀LUO 的  那个字打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