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远,又买不到1.2G的驻波表,只好DIY功率驻波表了

楼主(2009-09-20):
FPV视频发射接收距离的远近不但和你用啥品牌、发射机的输出功率还有天线增益极化等数据有关。

有一点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发射机、天线的最佳谐振频率。只有发射机设置频道工作在最佳谐振频率,发射机输出才是最大,这点我想大家都容易理解。

而选择天线的最佳谐振频率,天线才真正最大程度发射了你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否则,你的天线将把大部分功率反射回发射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认知:控在工作时的天线长时间不拉出来,最后发射机烧了,这就是因为拉杆天线没拉出来的时候,其谐振频率和发射机工作频率是严重不对应的,导致天线反射了大部分发射机的输出,导致发射机最后一级功放过热烧毁。

现在的FPV发射通常是有4-8个或以上的频点选择,厂家提供的所谓宽带天线标称适合其所有频点,其实不管是高级货还是大路货,它们的发射机和天线都有最佳谐振频率的,其它的频点工作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如何找出来呢?

首先说一下,发射机的电流越大输出越大的认知是错误的。只有驻波表或者更高级的频谱仪、天线分析仪等专业设备才能真实反映你的发射机和天线的谐振频率。

这些玩意成品都太贵了,要不就是工作频率范围太窄。
有个驻波表PDF讲解大家参考一下:
http://www.5w-tech.com/jietou/驻波表原理.pdf
下面是我选用的解决方案:

偶尔找到一个定向耦合器,这可是DIY高频(工作频率300MHZ-3GHZ)宽带“功率驻波表”的好东东!我的1.2G FPV发射机和2.4G控的频率全涵盖了。

买来其它零件:两个50uA表头、贴片102瓷片电容、检波二极管1SS99、多圈电位器2只,金属外壳一个,成本1XX元。

这是我刚开始达的实验板,验证耦合器用的。单反坏了,用准备上天的JVC DV拍的,效果不是很好各位将就看哈:

我先在输出接了假负载,左边的表表示发射机功率,右边表示发射回去的功率(越小越好),看图右边的驻波几乎为零,看来我的耦合器和假负载都是要得的。

这是驻波表内部,构造很简单(技术含量都在二手定向耦合器里面了)

这是我找到发射机最佳工作频点后照片,成品我把表调过来了,左边是驻波,右边是功率。

驻波表调试发射机,首先接上假负载,找到发射机的最佳工作频点(右边表显示输出功率越大越好)。
这是别的频道功率:

这是我选定的频道功率:

然后开始调天线
不接天线时驻波当然最大,说明我的驻波表工作正常

用不匹配的2.4G 天线驻波也是如此糟糕

厂家的原配天线为了照顾所有频道,在这个频率耦合得不是很好

好在这根天线的谐振频率要比它的最佳频率低,根据天线长度和频率成反比的关系,剪短点就应该好了,这是天线拆开后的效果

天线剪短的方法最好是每次.1mm的试验,我是用电磨。
调整后驻波是不是好了很多

我乱糟糟的工具房

网友A: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可能对你没啥帮助。

网友B:
很棒!

  从天线来挖掘潜力比较实在!驻波表是一笔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天线来挖掘潜力比较实在!驻波表是一笔费用!
自己做一百多元,况且一劳永逸,以后买啥发射机带上它去挑就好了,厂家说多少功率看看我右边的表就知道了。未来我2.4G的控DIY功放就靠它了。

楼主:
今天全向天线接收试飞(我的发射2.5W),距离4Km多。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一百多元,况且一劳永逸,以后买啥发射机带上它去挑就好了,厂家说多少功率看看我右边的表就知道了。未来我2.4G的控DIY功放就靠它了。

网友:
不懂电子

网友C:
就做到 1.2G 就行了
我过几天去厂家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做到 1.2G 就行了我过几天去厂家定做

建议你还是用motorola这款定向耦合器吧,二手的很便宜,你找厂家订做1.2G应该也是定向耦合器的解决方案,只不过耦合器是厂家自己出的,你认为会比Motorola来的专业。

其实我高频部分也是菜鸟,只不过这玩意除了定向耦合器其它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好象说了一个很简单的的DIY,我看出来了.
我也糊涂了.除了羡慕好象就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测量有点问题。
1.2G或者2.4G的波长都非常短。也就是说发射端自功率管出来之后的微小长度都会影响发射,比如你用同轴线引出到天线,理论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实际却肯定是有的。在电路中插入一个“定向耦合器”或者别的什么电路,本身就对电路发射功率影响很大。

也就是实际上这样调整的结果本身就基于一个错误的结果上。再装上错误的天线,天知道准确度有多高。

此外,1.2G或者2.4G可用频道(标准是各4个,也有不在法规之外扩展的)的范围都很窄(如2.4G带宽83M),不同频道之间的天线调整基本没必要。“它们的发射机和天线都有最佳谐振频率的,其它的频点工作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这相对天线本身的精度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换到遥控的72M也一样,波长范围也就1%,和广播的88~108M或者无线电视那种大范围的频道波长范围根本两回事情。
天线制造本身,就已经考虑了带宽问题(甚至不用考虑天线本身的尺寸就会带来一定的带宽幅度),那种只能在一个非常非常窄范围应用的天线不会在市场上出现。
这个反应到天线阻抗上也基本类似。前面说过的同轴电缆也有干扰一样,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导致测量的值和真实值不一样。
我想比较好的办法是把测量挪到到天线之外来进行,这样避免相互干扰。直接测量其对外辐射功率更加接近实际应用。

网友:
用通过式高频功率计检测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测量有点问题。
1.2G或者2.4G的波长都非常短。也就是说发射端自功率管出来之后的微小长度都会影响发射,比如你用同轴线引出到天线,理论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实际却肯定是有的。在电路中插入一个“定向耦合 ...

你这个业余选手不是在怀疑我的专业素质,是在怀疑Motorola通讯老大的专业素质。晓不晓得国内的所谓新的微波定向耦合器都是1XXX以上的价格。怀疑没错,无知就.....:)。其实驻波表是否资深精度有问题判断很简单,就是看电流,接驻波表和不接看电流是否一致,差值越小越好(这个diy的驻波表电流差值小于1%)。
请仔细看一下这个二手Motorola定向耦合器,其中有很多调节螺母,我这个业务选手都不敢有丝毫改动。这个帖子只是说明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用这些洋垃圾通过较小代价DIY出相对专业的驻波表(没有绝对功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