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老版4in1问题

楼主(2009-09-20):
004老版4in1油门到了70%量红灯是什么情况?只能再地上飘,全机配置004老版4In1,20AZTW电调,2208无刷2600KV,CN12+4025直驱,原装7.4V锂电,塑料桨,016脚架和电池

网友:
JJ调了么

没调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076&page=1

网友:
2600(KV)X8.4(电压充足后的值)/14(大小齿轮的速比)X80%(效率)=1248转/分。
显然,马达的KV不对哦!

网友A:
应该多大的转速才行?

网友:
马达需要用到3100KV以上 并且 2208的工作电流在13A到15A,原装电池放电800mA*10C=8A  貌似电池也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多大的转速才行?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马达的KV值在3100~3800之间较为合适。
另:3100的配11或12T的齿轮、3800的配9或10T的齿轮。
齿轮不匹配的话,会导致耗电增加、油门操控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