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轮怎么装?

楼主(2009-09-20):
57步进电机,同步轮的孔小,把同步轮的孔改车多大合适?

改完孔后怎么装到电机上?

谢谢了.

我的二手电机的轴上有大约6mm长的一块比其它位置粗0.05mm,看着很明显,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不会吧,难道太简单?

网友:
你可以出栏了。

网友:
LS真他吗的讽刺

网友:
 1.可以在轮上钻孔开牙上顶丝

网友:
 2.孔小一点,烧红再装到轴上(前提是轮不是铝或塑料的)

网友:
一般的电机轴公差为=0,同步轮钻孔时,钻头应小10-20丝,钻好孔后,找一把绞刀把孔绞一绞就行了,钻头不能磨偏了,以及车床的尾座要中。同步轮的固定见图,钻孔、攻丝再用螺丝锁紧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难道太简单?

太难,没看明白。上述几个回答,你看懂了吗

网友:
这种同步轮做法第一次见到,打好小孔再车中间到节圆,档边自然有了,比铣加工好控制,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