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之前的1.2g并没有抖舵的现象,但是飞丢了,后来换了个发射机,一样的厂家,型号,规格。但是就出现了抖舵的现象。
之前的配置是杂牌6通道接收机和买的一个3通固定义送的4通遥控器72MH 无抖舵现象
现在用的是大金鹰(还是小金鹰?)8通道接收机和JR黄金版9xII  有一个舵机抖动地比较严重

请问抖动是视频发射机直接信号干扰舵机内部电路还是先干扰接收机再通过接收机发射信号到舵机起到干扰的效果?

我感觉好像是直接干扰舵机,因为我发现视频发射机的天线和舵机成不同角度时,干扰的强弱不一样,甚至我能通过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移动视频发射机控制升降舵有规律的上下

另外请问如果给舵机做屏蔽用什么材料?微波炉的那种锡纸?此外是不是只有辉胜的舵机抖舵?好一些的舵机就不会抖舵了?

网友:
用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才能放心

楼主:
那个就是二次变频的

网友:
只能将接收机同视频发射机分开~越远越好~

网友:
抖舵是因为 视频发射机 干扰 舵机
请把视频发射原理舵机 或者 更换 性能好 抗干扰强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