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刀杆制作主轴求救~~SOS~~

楼主(2009-09-20):
ER刀杆制作主轴求救~~SOS~~~~
现在刀杆直径20 轴承外径47 ,主轴外径才57,(因要与57的主轴夹架配合~),现在计出来主轴套单边才5mm<(57-47)/2=5>,
前用三个角接触轴承7204,后用一个普通NSK沟球轴承6204.
刚性够不够??这个主轴计划用来加工软金属D~
现在全部料都买回来了才发现~~就差主轴外套无搞~~如果刚性不够都不知换轴承7204还是换主轴57夹架好~
SOS~~求救中~~刚性够不够?

楼主:
SOS~~自己顶吓~~
对了~~主轴套材料用45#~~

网友A:
5MM啊,不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啊,不小了。呵呵。

!!嘻嘻~~单边才5mm 我就是怕过于小~刚性不足~~

求教下~前3个角接触轴承7204后1个沟球轴承6204好还是前2个角接触轴承,后1个角接触轴承好~??

网友B:
上个图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说明一下

图来了~~

楼主:
今天收到的ER20刀杆是通心的~后面还M10螺纹~~

网友:
我们一般看图说话。照片???

网友C:
楼主请上个ER20刀杆是通心的~后面还M10螺纹~~的图。

网友D:
前面没有必要用三个角接触,两个就行了

网友E:
软金属足够了,前面2  后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上个ER20刀杆是通心的~后面还M10螺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没有必要用三个角接触,两个就行了
引用 网友E:
软金属足够了,前面2  后面一个

因我用二手角接触轴承!质量可能不太好!用多一个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
二手的 里面也是铁的滚珠吧

网友:
不用那么多,前面两个,后面一个,都是7204就行,5mm足够,这种我们做过很多,软金属绝对没问题

楼主:
虽然是二手轴承!但手感很不错!当然也无工具量~~嘻嘻~~15元1个要了3个~
楼上是说后面也放7204~~与前面2个配成一对?哪能前面2个要不要拉开距离?

网友F:
角接触球轴承前面2只配对使用。这样必须在ER刀杆上加工螺纹以便压紧轴承。后面用一只深沟球轴承即可。
我用ER刀杆做的主轴就是这个结构。

或者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对拉使用(可以利用尾部的M10螺纹拉紧轴承)

另,5mm如果是别的轴承不小了。但你用的是角接触球轴承,压紧轴承的盖车好后可能不太好安装。因为这5mm还要钻孔攻丝。只能用M3的螺丝了。

网友F:
我觉得你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方式。因为你的图上并未看出压紧轴承的设计。

网友G:
我这个轴承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接触球轴承前面2只配对使用。这样必须在ER刀杆上加工螺纹以便压紧轴承。后面用一只深沟球轴承即可。
我用ER刀杆做的主轴就是这个结构。

或者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对拉使用(可以利用尾部的M10螺纹拉紧轴承)
...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方式。因为你的图上并未看出压紧轴承的设计。

多谢指正!!
这个这个~~关于对拉使用!现在就是利用尾部的M10螺丝再加个螺母拉紧轴承安装~~因前轴承后面还有个台介面~~这样前后轴承都可以通过螺母拉紧压紧~
还有前面的盖!我计划不装在主轴套上,想用1.5钣金打个20.5的内孔套在刀杆前轴承的前面!主要作用是防下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轴承不好吗?

这种是圆锥滚子轴承?!适用于负荷大!y就是不知能否适合用于高速~?

网友A:
圆锥3000转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锥3000转差不多了。

润滑好的话,可以再高很多。但预压太紧发热严重。循环油润滑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正!!
这个这个~~关于对拉使用!现在就是利用尾部的M10螺丝再加个螺母拉紧轴承安装~~因前轴承后面还有个台介面~~这样前后轴承都可以通过螺母拉紧压紧~
还有前面的盖!我计划不装在主轴套上,想用1.5钣 ...

指正谈不上。互相探讨
角接触球轴承内沿和外沿都是需要压紧的。ER刀杆上必须车制出螺纹来,然后再车一个螺母。压紧轴承内沿。外沿可以利用主轴外壳和轴承端盖来压紧。
做好后转动灵活没有虚位。如果转速不高,用两只圆锥滚子轴承对拉使用也可以。这样更方便制作。
:loveliness:我之前的拙作,你看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4673&highlight=%2Bscripitsky

网友(2010-05-02):
你在哪里买的ER?具体规格?

网友:
5mm足够了,干钢都够。
关键是楼上几位说的角接触轴承的定位和预紧问题。

网友:
5mm,严格说啃个铜、生铁什么的足够了。

网友:
也想完成我的了,4个NSK 轴承要200多啊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不是这样拉紧的吧...这样子拉力度好控制么???后面的螺帽拧紧,那深沟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