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诚心求教FF9的设置〓〓〓〓〓

楼主(2009-09-20):
各位前辈,最近收到一个FF9H普通版的。许多功能不会设定啊。真的很诚心地恳求大家指教。
1,D/R,EXP里面是两个数值,各代表什么呢?
*2,FF9怎么设置各个通道的功能,比如说把1CH改成油门,3CH改成副翼。只是举个例子啊~
3,原厂带的发射机
电池
是9.6V700MAH的,电压到多当伏特时就不能用了?
4,FF9对关机有要求吗?随时都可以关机吗?
5,怎么选择模型类型?
真的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
简单回复部分问题:
2,不能定义通道功能,但能定义开关和摇杆的功能;
4,飞行的时候别关机,其他没有要求,这个毕竟不是FX40和另外一款庸俗设备。

网友B:
1:D/R,EXPj是用来设置大小舵;
2:没见那个控有这功能,只有5通道以后的可以在AUX-CH里面设置哪个通道用哪个开关或者旋钮控制;
3:这个不知道,应该是到控低压报警吧,我用的锂电都只用到10电几就不用了,充电;
4 :只要飞机没通电,随时可以关;
5:飞机类型在PARAMETER里面改

网友C:
原配电池到8.6V会自动报警,如果飞机还在天上的话,这时候应该尽快降落。

网友D:
第二项12FG以上的控都能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