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9CHP型式机能设定问题

楼主(2009-09-20):
本人所用Futaba 9CHP控有12个机份型式设定,但本人因条件所限仅飞电固,随着手中机型曾多,已用5份。到第6份机型设定时就不行了。请问各位高手,此控是否只能设定5机份电固,其余7份是油,直才能用吗?

网友A:
PARAMETER------TYPE------可选择模式,先将飞机选择第几架,就可以通过这个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