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调试赛斯娜182飞机(2212电动),14楼有飞机起 ...
请问怎么调试赛斯娜182飞机(2212电动),14楼有飞机起飞视频,27楼有修改方案

楼主(2009-09-20):
今天去飞赛斯娜182,但是一起飞就往右翻,翼襟目测正常(就是不应该翻转),所以特来为问问,赛斯娜182要怎么调试。

网友A:
曾飞过此机,重心太偏后,开机加油门即右上翻,头轻啊。重心调好还是能飞的。

网友B:
这机不好飞.本地这里几台这款的飞机都已经入库停飞了.症状和楼主的相似.起飞右偏. 因此还出过意外,把人炸伤了.

楼主:
不是吧,那重心要怎么调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

楼主:
我的那台飞机的照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机翼太平直.木有反上角不稳定.重心要靠前点

网友D:
向前移电池,不行的话在机头加点配重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E:
调整电池位置,有副翼修正一下右倾,不行就给左机翼加电配重

楼主:
问题我的电池仓没法再调整了,我已经扩大了,在调整怕机身机构不结实了

网友F:
飞机刚启动的时候由于螺旋桨的突然转动导致飞机突然倾侧的,当飞机起飞后,有了一定的速度,此时电机的右拉线发挥作用,飞机就平衡了。

网友G:
182飞机太多了,有的很好飞,我看半天不知楼上的是否说的同一架?什么厂,什么材质,多大翼展的?

楼主:
摔机视频
以下是起飞的视频,麻烦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1506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H:
小塞再怎么装也不至于这样吧 打副翼回不来吗

网友I:
看视频里面拉起角度太大了,失速往旁边翻的。应该是重心太后,电池拿出来用胶带粘在前轮后面,试试能不能小角度爬升。

网友J:
俺的小赛像这样的炸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回了,偶尔的爽飞了几次!!!近期又一次向这样的爆头了!!目前还在家中休养!!!!!!!!!!!

网友K:
起飞滑跑速度不够,拉杆过大造成右机翼翼尖失速,只要机轮跑的直,要增加速度然后轻带杆就可以了。

网友L:
重心靠后--->>>抬头--->>>失速

网友:
重心调到机翼前缘30%处,再试试,这JJ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初步判断 LZ 太紧张 不够放松   这个姿势可以用副翼调整 过来
不要急着拉起来  有了速度 自己就飞起来了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
LZ检查一下左右翼尖的迎角是否一样?

也许你的飞机右边机翼翼尖已变形,有正迎角了,从而造成右边机翼失去一半的升力而致。如果机翼没有变形,而有副翼的,请检查一下左右的副翼是否一样的?你这情况应当使左边副翼略向上点,或右边的副翼略向下一点。再者,左右二半机翼的重量是否一样?

网友:
这滑跑距离也太短了吧。。。。。。速度都没上来。。。。。。。。

网友M:
传说中的秒炸~!!!

楼主(2009-10-26):
飞机前段时间做了如下调整后就好飞了:
1、加重机头(买了个铝质散热架,一来加重机头,二来散热,爽,借鉴的是8楼的【飞行机器】的意见)
2、机舱里的电调和接收机分别放在左右两边,(我以前两个都是放在右边)
3、用轻木板做了舵机架,并死死的固定在机舱,以免晃动(我估计这个最重要,以前飞机下来后总是看到舵机都松了)
4、使用了完整的6通混控翼襟代替原来的Y线
但是,还是技术不过关,起飞的很漂亮,准备在做返航的动作时,一台中巴挡住我的视线,不知怎么的飞机就摔了,最可怜的是机翼断成了两截了,郁闷啊,还得要修复机翼啊,痛苦啊。
最后还是很感谢诸位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了。小弟无以为报 ,先干为敬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传说中的秒炸~!!!

老大给点面子不要这样表扬我嘛,我会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