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如何整平?

楼主(2009-09-20):
2.5~3MM 450X450MM的铝板,买来的都不够平整,欲得到10丝内的平整度,该如何较平?先谢谢!

网友A:
用二块板平着压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找个有多辊平整机的厂冷轧一下。

楼主:
谢谢mallard。关键是精度能否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C:
用橡胶锤慢慢锤吧

网友D:
普通铝?0.1mm不可能的!

网友B:
平整机也有精度之分的,选高精度的。

网友E:
用整平模大吨位压力机加工,分光面和齿面加工。

网友F:
很难搞平,还要看材质,如果是纯铝,还好些,可以试用展平机拉平,合金就更困难了。变平整的必要条件就是材料要受到超过它屈服强度的力,使它产生永久变形,合金比较脆,没等平,先裂了。只能找个好钳工板了,但会出现小的加工痕迹,而且由于是手工的,应力也不会平衡,在受到冲击振动和激烈温度变化时,可能还会有变形。

网友G:
阿mo说:45吨的液压平台可将铝板调至0.01mm的平整度,不妨试试。

网友H:
多辊板材矫直机可轻松搞定。

楼主:
不好意思,几天没上网,非常感谢这么多兄弟的热心解答,但是XX有点莫衷一是,不知道该信谁,也没有一锤定音的XX?先谢了!

网友I:
溶成铝水,重新轧出板来。

网友J:
Edward的办法绝对有效!

网友K:
这板子要那么平整干啥用啊?
多锟校平对这么小长度的板子基本没啥作用,头尾还是波浪形状的。用个厚的钢板(又要特别平整哦)垫下面送进去滚一滚可能会好些。
用液压机压下或许可以, 但得要求你那液压机平台本身就似镜子般。。。我这液压机倒是不少,平台上麻点可多着呢,放上去一压肯定要成大花脸。
还有个办法是放到平面磨床上磨一磨, 然后翻过来再磨一遍。。这样平是平了点,厚度就要少点了。而且铝皮在磨床上吸不住,因此也缺乏可操作性。

楼主:
顶起来,期待更多高人支招!另外回楼上:该板用于水平状态时在板上均匀盛托薄薄的一层液体。

网友C:
钳工都是用榔头

网友L:
如果是20-30MM的,通过机加工,到达10丝的误差,是可能的。
你那么薄的板,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M:
上磨床磨一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