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发射的锂电降到多少伏该充电?

楼主(2009-09-20):
昨天用B6给发射电放电测试容量,可是B6显示的放电截止电压是3伏,到时也没管,就让它放,可是早上起来一看,显示单节
电池
电压过低,拿表测,2.87伏,于是我什么电容量的数据都没得到。锂电的放电截止电压到多少该充电?(注我的是自己组的3S锂聚合物电电池)

网友A:
呵呵,玩航模,一些基本知识是需要的!
锂聚合物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一样,放电截至电压最好控制在3.7V,充电截至电压控制在4.2V!
你放到2.87V,这种伤害对锂电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不管锂电用于什么,动力、发射、接收,过放都是致命的!

楼主:
啊!心疼电池了!谢谢楼上!

网友B:
锂电池,又没有记忆效应了,大家为什么还是用老观念去对待它呢,非得放干了充啊,作为动力电,是需要玩得久一点,所以要考虑截止放电电压,但是在设备上用出去玩一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出外场前一天充好,玩的时候也不用提心吊胆担心没电了我的10C用的原装电,感觉在10.1\10.2的时候最耐用,所以电量显示到了10V以下我就给它充电,周末出去玩两天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C:
10C的原电是IN-CD的,楼上的这么充,会不会发生记忆效应?

网友B:
理论上肯定有,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以前还是比较讲究的,飞完之后要把设备的电放干,回家后就把发射机打开,天线全部拉出,直到电量显示为零(最早用的是4VF),但是后来也变得懒散些,于是每次出去飞之前都充饱,尽情的飞,放电变为每个月放一次,感觉还是蛮好的。设备电不是动力电,没必要那么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