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无刷改用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2009-09-20):
有用016的0004,有用H2208的,有用2012的,还有最近一位用银燕2010/06(4000多KV)的
我想咨询下各位前辈我ZTW20A的电调,004原配的锂电CN12直驱4025gauge配什么样的
电机
?
请指教
我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A:
EK 0004无刷马达 + 7.4V1300MAH 15C电源
尾桨用 CN12直驱4025

网友B:
不管用什么电机,电池是肯定要换的,任何一个马达工作电流都超过8A

网友C:
电池不用换,我的无刷就是用原配电池飞的,悬停5分钟下来电压刚好3.7

网友D:
说实在的,E004不建议改无刷。因为无刷电机动力和原来的370电机存在很大的差异,会破坏原来主、尾电机的混控关系,造成锁尾困难。如果一定要改,选用的主无刷电机动力一定要接近或稍大于原来的370有刷电机,否则飞行很困难。

楼主:
继续找先驱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