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医生.....EP 200 V2换了皮带之后,尾巴怎样调也是左右 ...
沈医生.....EP 200 V2换了皮带之后,尾巴怎样调也是左右缓慢摆动...

楼主(2009-09-20):
前几天,发现皮带开裂了...决定换了它,,,,
但小齿轮卡住主轴,没有办法拆出来,后来把机身上下部分分开,最后才能装上,但没有转悬翼头和尾桨的时候,转动声音不对,但全部东西装上去后,声音又正常了
用的是GU 210 尾
舵机
是原装GAUI的,不记得型号了,用手转动它,很难转,以前也是这样,现在尾部用手推,也算顺畅,
但不知道怎样调感度,或油门,尾吧重是左右缓慢摆动,如果感度调高,则它就有追尾
把感度调到20,反应速度已经超慢了,不能飞行,但还有左右缓慢摆动哦!!!!
(皮带是原装的)

网友A:
检查一下尾推有没有虚位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请问..什么是皮椎?
是不是主轴那个圈圈?

楼主:
原来叫尾推....
从昨天的情况看来,尾推和之前一样哦
沈医生!麻烦你帮帮我吧

网友B:
调不好的,除非你换个GY-520,GU-210就是锁不住的,另外,你的尾舵是DS09GMD吧?那个舵机有刹车功能,扭不动就不要扭了,扭坏了一套齿轮也要白来块钱,坏了舵机壳更是买也买不到。

网友C:
什么尾舵机,型号?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当时配GU210 和青岛舵机的,一共是2100
前几个星期我飞EP 200 琐得还不错,静态确实差了点,每块电池都需要去调
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就算吧中间油门调到30%,感度为10,也有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