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什么是ER?

楼主(2009-09-20):
ER刀杆,ER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上好像有的,

网友:
估计是英文吧 可惜我不会外语

楼主:
搜了半天,问了两天,都没结果。

下次谁再ER,我跟谁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ER刀杆,ER什么意思

轻轻的回答一句:上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问了两天,都没结果。

下次谁再ER,我跟谁急。

我也跟他急 。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答 案真等急了

网友A:
瑞士 Rego-Fix AG 公司成立于1950.  该公司于1973年发明ER夹头系统并获得专利(DIN 6499)。 DIN = 德国标准化研究所。

ER夹头是理想的镗,铣,铰孔,攻丝和研磨应用。在行业提供更长的刀具寿命,更快的加工时间,减少停机时间和延长机器寿命。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ranslate?js=y&prev=_t&hl=en&ie=UTF-8&u=http%3A%2F%2Fwww.gemcolletsindia.com%2Fer_type-collets.html&sl=en&tl=zh-CN&history_state0=en%7Czh-CN%7Cthat%2520company%250D%250A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士 Rego-Fix AG 公司成立于1950.  该公司于1973年发明ER夹头系统并获得专利(DIN 6499)。 DIN = 德国标准化研究所。

ER夹头是理想的镗,铣,铰孔,攻丝和研磨应用。在行业提供更长的刀具寿命,更快的加工时间,减 ...

嘿嘿,多谢啦

网友:
上淘宝,直接搜er 刀杆

网友:
er刀杆的夹头不知和莫氏铣夹头的夹头通不通用,但刚才我根据上面的网页比对了一我手里莫氏2#铣夹头,那种也和我的对不上!难道它们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
回楼上的,这ER夹头和莫氏铣夹头不通用的,就市面上同是莫氏铣夹头,但不同品牌的,也不通用的!:loveliness:

网友:
在百度上搜的,希望对楼主有用

一、ER 的工作原理
  众所周知,目前从原油中提炼出的润滑油存在着一些**,需要加入添加剂或合成剂来改善其性能。这些添加剂或合成剂通过对润滑油进行调理,达到提高润滑效果,减少摩擦等作用。开始时效果很好,但一段时间后就失灵了,由此产生的碎片、固态成份及飘浮的污物会形成块状阻塞,导致设备损坏。
  ER 是一种新颖、高效的抗摩擦金属改质剂,其工作原理与其它添加剂截然不同,它是直接对金属表面进行调理,将清洁功能和金属表面调理功能相结合,以润滑油为载体,一方面清除金属表面污物(包括磨损垃圾),当这些污物被滤出或在换油时倒掉后,整个工作区域会变得更干净并使金属部件得到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当金属因摩擦而温度升高时(50℃以上),ER含有的一种特殊离子受热激活游离出来,这些纳米级的极细微颗粒(平均12.4纳米)渗入并“填平”金属表面粗糙不平的坑凹处(在显微镜下看),改变金属的分子结构,成为含铁金属分子结构的一部分,修复金属的磨损面,并在接触表面形成非常光滑的超硬薄膜(30~50纳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表面光滑度,且不会改变工件的原设计公差。这种处理大大降低了金属部件间相对运动的摩擦,使摩擦系数接近“零”(320℃时摩擦系数为0.01),达到节约能源和生产成本,延长机械使用寿命, 提高运转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HC等有害气体排放量等多种功效。
  二、ER 的适用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纳米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识和应用。在日常生活中,ER 适用范围极其广泛。
  运输工具:各类汽车、推土机、火车、摩托车、船舶、航空器、直升机等。
  生产设备:采矿设备、医疗设备、印刷设备、冷冻设备、食品机械、农业机械、机床、钻孔机、碎石机、压出机等。
  机电设备:风力发电机、发电机具、引擎发电机、压缩机、升降机、电梯、输送机、起重机、电动工具等。
  摩擦部位:轨道、滑道、轮轴、轴承、齿轮、涡轮风扇、铰链、锁、活门、链条、锯、卷扬机(起锚机)、切削机等。
  其它:家电设备、打印机、缝纫机、庭院设备、电风扇、模具、枪械及一切需润滑抗磨之物体表面。

  三、ER的主要功效
  1、通过减少摩擦、降低温度来提高效率、延长机械和油的寿命,降低生产成本
减轻整体运转摩擦90%;改善摩擦循环压力15%;降低运转温度20%;增加运转速率10%;增加蒸汽力量8%;增加扭矩值12%;提高转动系统速率12%;提高压缩比16%;增加生产(制造)20%;减轻轴承、承衙压力50%;减低震动量50%;减少测量消耗 20%;延长过滤器寿命20%;延长机械寿命100%以上;延长切削工具的寿命200%;延长油的寿命300%以上。此外还有良好的低温启动性能(-30℃),有效降低低温启动时对发动机造成的损耗和北方冬季车辆存放费用。
  2、节约能源
  节省汽油、柴油燃料20%以上;节省电能14%。
  3、降低噪音和有害气体排放
  降低运转噪音10%;降低CH排放量29.7%;减轻废气排放量16%。
  四、ER 的使用方法
  ER 不是一种油或润滑剂,但需要利用油和润滑剂将其带到发热点和摩擦点。它是一种很纯、未经稀释的化合物配方,内含有机物及合成化合物,很容易与石油制品及合成润滑油相混合。可直接与大部分矿物油、合成油及液压油配用,也可直接加入到大多数油脂、膏状油、二行程机油、可溶性切削油、切割油、链条油、压缩机油、轮轴油、采矿油、钻孔润滑油、一般用途的润滑油、冲洗油、磨光油、钻冲用液体、采矿用液体、粘土(造模用)、汽油、柴油、海运燃油中混合使用。
  1、使用比例
  曲轴箱(汽、柴引擎) 5% 压缩机(往复式)、泵、起重机、绞车 5%
  液压机(限矿物油) 5% 工业机器、汽车用油、扶梯、轴承 5%
  冷媒 5% 高负荷齿轮箱 最多10%
  手排变速箱 2.5% 切削油 最多10%
  自排变速箱 1% 燃油(汽、柴油) 0.05%
  差速器齿轮(其他) 2.5%
  2、使用限制
  1)不能使用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使用摩擦力的部位,如刹车、传送带等;
  2)不能和乙烷基液压油配用。

网友:
Eccentric Ring of nut
估计就是偏心环形螺旋的意思吧?
取偏心环形的第一字母即  :ER

网友:
搭车问问,有没有R8夹头的介绍?莫氏R8哪个好?

网友:
楼上 有R8转莫氏的转接杆 R8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