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磁电火的怎么改为电子点火的啊

楼主(2009-09-21):
有谁改过吗?
我现在的火嘴的火花太暗!!!
想改电子的!不知道用摩托车的可以吗?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火花塞试试,另外检查点火线是不是电阻太大,要换CDI点火也不难,在飞轮上装个感应磁铁,买CDI点火器来再把霍尔元件装好,调整好点火角度就行了。个人觉得没必要换CDI,虽说没了磁电机,但是多了点火器和点火电池,重量上也没轻多少,最麻烦的是CDI的供电电池还要充电,能用就用着吧

网友A:
如果原来火花强度很好的话检查看看火花塞积炭严重不,还有间隙,找把牙刷,买瓶化油器清洗剂洗一下再装上试试

楼主:
问题就是现在的火花很肉。换过新的都一样的!!!

网友B:
有没有白金触点,如有请检查有无烧蚀、间隙大小、电容器是否损坏,及点火时间是否正确。
如无白金触点,说明已是电子点火装置,查找故障吧。

网友C:
换高压包。有可能是高压包内击穿了。

网友D:
我有一套 美乐迪的 CDI + 发动机轴 出售

楼主:
楼上的,多少钱出呢?PM我

网友A:
楼上可以先把火花塞拧出来单独检查火花强度,首先判断是不是点火方面的问题,然后再检查发动机的气密性,油路的通畅与否,最后可以检查发动机的点火时间,在其他方面没有问题的前提下,点火时间的提前与延迟对发动机力量也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