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的接收机到底该如何接线哦

楼主(2009-09-21):
说明书上给的是1通升降舵机,2通副翼舵机,3通油门舵机,4通方向舵舵机,5通起落架,6通-AUX1,7和8没有,但是飞直机的话,是副翼舵机,升降舵机,螺距舵机,电调,陀螺,感度这六根线,到底该哪个接哪个啊?

网友:
如果按我阅读说明书,纸上谈兵的理解,方向舵机通道是要接到陀螺上的,所以应该是1通接升降舵机,2通接副翼舵机,3通接电调,4通接陀螺,6通接感度。

网友:
螺距应该接到6通道,陀螺接到4通道,感度接5通道

网友:
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A:
按图接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接就对了

感度线可以接aux2, 也可以接gear,都可以调节感度(接aux2是通过GYROSENS菜单来调节感度,接gear是通过trvadj中设置gear百分值来调节感度-50%至90%之间). 用gear通道的好处是可以拨动左上角的Gear开关来切换锁尾和不锁尾模式.

网友(2010-08-21):
非常感谢

suvsuv 说的太好了!我以前一直接GEAR,于是陀螺不起作用,后调GEAR才行,Gear开关来切换没反应,看了你的说明才恍然大悟。非常感谢。

网友(2010-10-23):
楼上的接法好像有问题呀,电机不转

网友(2010-12-27):
那个图太直观了!!!

网友(2011-02-01):
地板说的是对的。
我刚刚试过。

网友(2011-04-14):
潜水中~~浮上水面吸口气

网友(2011-08-05):
直机主旋翼头下有3个舵机,这3个怎么对应升降,螺距,副翼

网友:
2801的说明书专门分了固定翼和直机部分,楼主非要看固定翼说明去安装直机。提高难度。

网友B(2012-06-15):
接收机上不是有注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