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球那玩意真的有效?不会被电机的磁场干扰?

楼主(2009-09-21):
看了几位神人在用指南球导航,仔细看了他们录制的视频,似乎是有效的哦,飞机转弯倾斜,那个球球也在有规律的动,虽然振动大了点。不知道实际使用真的有效否?
有一个问题是,
电机
的磁场对它没有干扰么?

网友A:
离远点就是啦,你自己用个指南针试试。

网友B:
有影响 但不大,隔远点就基本没影响。我也买了一个,但没派上用场。那个球实际作用没多少,我觉得。看地形导航应该比看球容易些。
另外安装那个球的用处是看倾斜度,相当于飞机上的地平仪。不过这个球是依赖重力工作的,会受到飞机运动的其他作用力影响,不似地平仪中的陀螺自成位置体系。因此有时判断会失效(比如你做个协调转弯,明明飞机是倾斜的它却告诉你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