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用過冰人牌的450pro/sport的3mm外丝横轴套件嗎?

楼主(2009-09-21):
有用過的前輩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用这个3mm的横轴要换3mm内径的桨夹轴承。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刚用上,还不错的~:loveliness:

网友:
爽在哪里了 说明....................

网友(2009-12-29):
我也装到飞机上了,还不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比内丝的横轴好在哪里???

网友:
一直在用,不错!
内丝横轴要上螺丝胶,比较麻烦,上多了难以拧下来,少了容易松动。 内丝横轴副厂的容易炸断,所以让人心里不踏实。
外丝横轴比较方便,不用上螺丝胶,拧的力度也很容易掌控,拆卸方便,反正我用了这么久,觉得不错。 以至于我以前买的一些内丝横轴都弃在一边不用了。

网友:
改成3mm有以下几点好处
1、4mm是内丝,一旦炸鸡螺丝滑扣,你就必须要锯开一个大奖夹,才能取出来,或者大奖夹连中联一起报废。也就是说至少损失40块吧。
2、4mm横轴由于过粗,金属强度过大,不可避免将大奖的离心力转移到中联上,间接损害中联,造成过早的报废。
3、3mm横轴由于是外丝,只需要两个六角套筒就可以卸下,套筒价格18元左右,极其方便,炸鸡换了就是。
4、采购3mm横轴的时候请注意不要选择副厂横轴,飞越的横轴已经多次出现断裂,弯曲的现象,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 切记!!!    冰人的3mm横轴价格和副厂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建议直接购买冰人的产品。毕竟是用的放心。

网友:
没用过假如我的V2是用4MM的轴那是不是要买多套改3MM的然后才可以用外丝轴?

网友:
3MM就是炸了损伤少点,3D肯定是4MM的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算综合成本的,还是3mm成本最低,毕竟炸鸡总是有地方要坏的,横轴不坏,其他地方就该坏了
14楼的可以等你现在的4mm横轴用完了,全部换3mm的,要不也是浪费了

网友(2010-02-01):
居说是3MM的横轴比4MM的横轴,不易伤中联。我也用着这个改装件,感觉冰人的止推轴承比原厂安装的科学点。。

网友:
冰人的东西都很不错,有特色。很多人有用,放心好了,没好处不会有这么多傻子的。

网友B:
请问这个外丝横轴,WING v2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外丝横轴,WING v2可以用吗?

冰人那里有WING V2专用的外丝横轴,跟这个材质一样,就是长度不同。我正在用,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