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一个B6给锂电放电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我前几天买的B6,以前用的B5,昨天给锂
电池
放电.发现在LI-PO放电选项里面3S的电池只有要放电到9.0V这一选项,这样不是每片要放到3.0V吗,一般不是都放到3.7V截止吗?这正常吗?
请高手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我还上网查了锂电的放电截止电压,为2.5伏,也是我就拿我的发射电去放,结果早上起来显示,单片电压过低了。建议不要这么做,锂电放到3.6伏就停好了,B6放到三伏,我就不解了。

网友B:
在5irc上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已经解答了。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TECH&id=1760474

网友C:
那是纯放电,选stonge才是放电压到3.6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

网友D:
锂聚的标准循环试验放电到 2.75V ,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说明电池有问题

网友E(2012-11-01):
引用 网友C:
那是纯放电,选stonge才是放电压到3.6V
stonge??这个是跟b6的放电选项一样吗??还是单独有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