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桨保护器时……

楼主(2009-09-21):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桨保护器时:一,把螺旋桨个橡胶圈接触的地方用沙纸好好打磨下,避免毛刺以及合模线割断胶圈。造成射桨。二,用两个普通的小橡皮筋代替原来的O圈。增加可靠性。三,每次飞行前检查下橡皮筋,有毛刺了一定要换!四,把动力开到最大,试验桨保护器是否有足够的强度。       炸机换来的教训,希望大家不要和我一样,因为细节导致悲剧的发生!

网友:
一直感觉这种用橡皮的结构本身就不可靠。
橡皮胶圈很容易老化,炸鸡是必然的,就看什么时候O圈坏了,你没有发现

网友:
桨保是简易的 方便拆装 桨的装置 本身就有他的好与坏 所以没什么好挑剔的  不过现在流行桨夹··· 桨保 好像要淘汰了 发现桨保也没怎么保护桨 该断的时候还是要断···

网友A:
完全不用买O圈!
用TT是最好滴!
每次嘿咻完之后把TT的项圈摘下来
比O圈好用多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看你飞什么机机了,练习机断了桨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真的吗,试一下!

网友B:
建议使用 扎带 替代O圈,O圈完全不值得信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 扎带 替代O圈,O圈完全不值得信赖

没听错吧?扎带?那还叫护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听错吧?扎带?那还叫护桨器?

射桨带来的损失更大! 桨一根几块钱,断了就断了吧

网友:
我現在都改用槳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买O圈!
用TT是最好滴!
每次嘿咻完之后把TT的项圈摘下来
比O圈好用多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也用TT,真得很管用哦。

网友D:
去小饰品店里买那种,MM扎头发用的,彩色小皮筋,不贵,好用.零买5毛还是1元一小包,批发几元一大版.我买了一版用到晕死!

网友(2012-02-26):
請問什麼是 TT

网友:
回复 网友E:

避孕套啊,兄弟,懂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买O圈!
用TT是最好滴!
每次嘿咻完之后把TT的项圈摘下来
比O圈好用多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兄弟你这不是害人吗? 如果是菜鸟的话,耗TT量大!那不是变成种猪?! 还哪有体力来放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买O圈!
用TT是最好滴!
每次嘿咻完之后把TT的项圈摘下来
比O圈好用多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佩服这位兄弟的精神,每次完事后还要拿剪刀加工TT。
提醒一句,是不是应该先洗洗,免得橡胶容易老化。
你这个胶圈可别断了蹦到别人脸上,哈哈……

网友:
就用浆夹很稳固啊~橡皮的东西不可靠啊~

网友:
我用自行车内胎自己剪,一分钱不花。

网友:
医用的那种橡胶管,剪5mm长,直接套之,比N多皮筋强多了
强度足够,拉力大概有2kg,而且,桨非常容易从保护座上脱落,比那种o圈强多了

网友:
做弹弓用的那种皮筋管,也是可以的,同样剪一个圈

网友:
你这个避孕套胶圈可别断了蹦到别人脸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小饰品店里买那种,MM扎头发用的,彩色小皮筋,不贵,好用.零买5毛还是1元一小包,批发几元一大版.我买了一版用到晕死!

那个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是TT,不信拆开看看。。。。。。一般人我也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买O圈!
用TT是最好滴!
每次嘿咻完之后把TT的项圈摘下来
比O圈好用多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没有女朋友的表示很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