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台钻如何换钻夹?谢谢!

楼主(2009-09-21):
由于钻夹坏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台钻如何换钻夹?谢谢!file:///L:/DCIM/106CANON/IMG_0637_1.jpg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上面有拉杆吧,拧松后,往下一敲就下来了
如果没有拉杆,就把主轴放出点,主轴上会有道缝,用斜铁一敲,也会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拉杆吧,拧松后,往下一敲就下来了
如果没有拉杆,就把主轴放出点,主轴上会有道缝,用斜铁一敲,也会下来了
  楼主的是bb25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bb25么?

看到车床卡盘了,应该是一台多功能机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