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朋友想看“可乐”旋翼机的细节和组装,现在上来秀一下,好多图的!

楼主(2009-09-21):
机    长    :700mm(不含电机
旋翼尺寸    :54*600(三片)
操作总成结构:90度周期操作总成
操控通道    :四通道
空机重      :约600克(不含可乐罐蒙皮及电子设备等)
最大起飞重量:1.8千克

本机特点:
    全木质机身,由夹板及轻木组成,铝合金起落架,采用爪牙螺母安装,抗冲击性能强,采用后三点起落架结构。90度旋翼面操作机构,所见即所得,易于调整。
   舵机选范围宽,可通过转换架来完成小型-标准舵机之间的安装。圆形机身,空阻小,在4级风下可安全飞行,易于悬停。
   方便大家DIY,标配为散件,大家可以充分发各自的想像,可用可乐罐、KT板、轻木片蒙制机身等。

所需电子设备(需自行配备):
动力系统:28系统无刷电机即可(最大拉力在1.5KG即可);最大可配套12寸驱动桨。
舵    机:最低要求扭矩在3KG·CM,旋翼操作舵机可为小型舵机或标准舵机,本机配套转换架
发 射 机:四通道

我个人电子设备配制如下:
电  机:EMAX2815 920KV
电  调:EMAX40A
驱动桨:12X6木桨(自制)
舵  机:辉盛标准舵机/春天3317M;尾轮/方向舵用EMAX 9克舵机或春天3317M
电  池:A123 4S
整机重量:1.55KG(因我使用标准舵机,外加使用EBUC接收机外供电,还要加1块80克锂电)
飞行时间:单个起落可飞6-7分钟,两个起落可各飞4-5分钟。(飞行时间与飞行速度、爬升、风速有关,以上仅做为参考数据。)

最新飞行录像

网友:
沙发,我只在凤凰里飞过

和heli操控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创意

可乐瓶机身做得好,应该上2.4G的,天线就好看了.

网友A:
有套材就更好了

有套材出就更好了,请楼主出套材,大家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套材出就更好了,请楼主出套材,大家都可以玩

给您发了个站内信,关于套材的。请查收。

网友B:
木制套材?能不能用KT板自己加工?

网友C:
直接用雪碧瓶,不用龙骨行吗?

网友D:
原来这么精致的,楼主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套材的消息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么精致的,楼主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套材的消息 ?谢啦

感谢您的关注,已给您发站内信
也可联系我Q:137892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制套材?能不能用KT板自己加工?

KT板的强度有限,按我们这个结构来说不是太理想,但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KT机安装方式,重新整合一下,应该也是可行的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雪碧瓶,不用龙骨行吗?

其实,瓶身切割后,没有钢性,只是做为蒙皮装饰使用。所以,如果直接用雪碧瓶,不要龙骨可能不是太可行,那样瓶口和瓶底就都不能去掉,但不知道如果穿根管,可能会好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位老兄的贴子,他也在玩旋翼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103&highlight=%D0%FD%D2%ED%BB%FA

网友:
超可爱的机机~~~~~~~

网友:
好飞机,顶了,呵呵

网友:
顶!

不错! 很有创意! 学习了,谢谢分享! 也可改用泡沫塑料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做。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再上几张飞行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样的做工可以出成品机了

网友:
牛啊。做的真好

网友:
可惜了切的那么好的隔板,这个应该用轻木蒙皮,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