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的走刀挂轮怎么换才可以车丝~

楼主(2009-09-21):
D210的走刀挂轮怎么换才可以车丝~

网友:
怎么换都可以车丝,车多大丝换多大的挂轮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D210的走刀挂轮怎么换才可以车丝~
 听课

网友:
应该按床上提供的图片吧。

网友(2010-07-10):
同问 一大堆齿轮 不知道换哪里的

网友:
床头箱上有表格,按表格换挂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