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大450尾桨面积的思路和讨论

楼主(2009-09-21):
很想试试大面积的尾桨有什么好处,可惜手头没有合适的大尾桨可用,只有如下的构想等待验证:

1、大尾桨能够提高尾推力的极限值

很多人都知道,450在普通模式下,猛加油门会大幅度甩尾。在401+9257的配置下仍不能有效抑制,这是尾翼推力的极限值不够大所导致的。例如:若普通模式下悬停油门为50%,从50%猛增到90%迅速拔高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尾推力不足的甩尾现象。

要提高这个推力的最大值,一是提升转速,二是增大角度,三是增大面积。然而:
普通模式下转速太高是浪费电力;
尾桨角度在受制于总行程的同时,过大了也会使风阻指数增长,而推力增加不明显;
最后可以考虑的就是增大尾桨面积。

2、大尾桨风阻不会有明显增加

有人担心风阻变大,但我想一般情况下风阻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因为,虽然面积增大了,但平常状态(如悬停、航线)时尾桨所需角度变小了,总风阻不会增加太明显。

而在急加油时,大尾桨的好处就会凸显出来:尾行程一定的情况下,大尾桨能够提供一倍以上的尾推力。这样,急加油甩尾就能有效地得以改善了(当然,并不能指望完全消除)。

3、3D模式下提升可靠性

大小尾桨在3D模式下区别应该不明显,因为大桨和尾桨的转速较高,而加速度很小。这种情况下即使小尾桨也能提供足够的尾推力。不过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还是大尾桨更可靠一些。

希望有条件的朋友一起试验和探讨一下上述思路。

网友A:
我换过大一号的尾桨试过了, 尾吧很快,但是有个问题,猛自旋时很容易尾波箱转90度

网友:
加长尾管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大一号的尾桨试过了, 尾吧很快,但是有个问题,猛自旋时很容易尾波箱转90度

尾巴快应该就是推力增大的表现之一了。大一号是指用500的尾桨么?在450上锁尾感觉如何?猛自旋是指什么动作呢?

网友:
,加大尺寸应该和提高转速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而提高转速相当于提高了感度,
但是装大尺寸尾桨容易扫到地上,所以估计大家一般是提高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快应该就是推力增大的表现之一了。大一号是指用500的尾桨么?在450上锁尾感觉如何?猛自旋是指什么动作呢?

比500的小,是淘宝上买的,当450的卖的回来比较,比450的宽3mm,长6mm,碳的

网友B:
从50%猛增到90%迅速拔高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尾推力不足的甩尾现象

我觉得是不能怪尾推力不足。也可能是锁尾舵机和陀螺速度不够快的工作的关系。
当然你都用GY401了可能不应该再怀疑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能怪尾推力不足。也可能是锁尾舵机和陀螺速度不够快的工作的关系。
当然你都用GY401了可能不应该再怀疑这个问题吧

说得没错。
陀螺仪本就是一个被动工作的设备,从原理上看,滞后已经在所难免了,再加上电子和机械上的各种因素制约,滞后所带来的影响就很明显了。

甩尾的直接原因并非推力极限不足,而是整个陀螺+尾舵+尾桨系统的响应速度不够高(也就是尾桨推力提升的速度比起大桨反扭力提升的速度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也许会有突破。

网友C:
从50%猛增到90%迅速拔高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尾推力不足的甩尾现象

我的山寨机,用120元左右的陀螺仪加13元的辉胜舵机都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50%猛增到90%迅速拔高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尾推力不足的甩尾现象

我的山寨机,用120元左右的陀螺仪加13元的辉胜舵机都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请教一下,我的测试是把油门从50%增到90%,推杆推得非常快,大概就是0.2-0.3秒。飞机的表现是尾巴先右甩一下,然后就像钉住一样在那个位置,就不甩了。
有时甚至是在下落过程中很低的油门值(30%或40%油门)开始打杆,瞬间推到90%(也就0.2-0.3秒之内)。这种情况下甩尾更明显些,有时要90度。在你的飞机上会不会有类似现象?
我觉得,在油门值低时,450的尾桨转速暂时还没上来,那么小的尾桨让它来提供大桨加速的反扭力,确实有点困难。当然,加大尾桨的思路是最后一招。

网友:
思想 太局限性了
还有个更加好的方法
直接换4叶尾桨  或 3 5 叶 都可以  淘宝上自己找找吧 有出售的
样子也比2叶好看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换了试试看,期待结果。

在我看来,尾桨最大推力是足以抵消大桨全速转动的反扭力的。
只是尾桨推力提升的速度,没有大桨产生的反扭力的提升速度快,才造成了猛推油甩尾的现象。

如11楼所说“……把油门从50%增到90%,推杆推得非常快,大概就是0.2-0.3秒。飞机的表现是尾巴先右甩一下,然后就像钉住一样在那个位置,就不甩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尾桨的推力提升起来以后,就能锁住。

所以我认为还是提高陀螺-尾舵-尾桨这个系统的响应速度才是解决之道,当然我很可能是错的,期待你的验证!

网友A:
too 楼上,不是响应快,是响应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已经打到底了还抵不了反扭),才会出现甩尾现象,当大桨速度足够快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 楼上,不是响应快,是响应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已经打到底了还抵不了反扭),才会出现甩尾现象,当大桨速度足够快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恕我直言,你在乱讲

网友:
11楼 我的飞机只是启动时尾巴右甩,启动猛点的话能甩90度(装脚架减震垫就没这现象)
         当飞机离地,我试过瞬间把油门推到100%,都不甩!
       而且瞬间下落过程中很低的油门值(30%或40%油门)开始打杆,瞬间推到100%我的也不甩!

  开3D上下窜都不甩,这是我每次调锁尾的最基本要求!

至于你的为什么甩,
     在你确定你尾波组,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我估计是
1 悬停的主桨桨速低了!
    2  尾舵的非锁尾模式下的悬停中立点是 尾舵臂应该和尾舵机垂直(也就是正90度的位置)
      3  陀螺仪的延迟和感度,没设置好和配合好!
把这3点解决,必定不甩!

看下我的尾舵机,和陀螺仪图吧,加起来都只130元左右!
见“意外怀孕(电池)怎么办?无痛人流保安全!(终极版)”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