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2款中特威电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21):
请教这2款中特威电调有什么区别?价格还差不少呢?

网友:
黑色的是新款的吧。我买到的是黑色的

楼主:
新款比老款还便宜?我总觉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到底哪个是新款啊?

网友:
老款比新款贵100元左右,据说新版有缩水。我们这边一个老鸟说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黑色版的,很好用!

网友A:
哈哈,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
新款的散热片没有丝印,也算是降低成本吧,所以热缩胶换成不透明的,就这个区别,软件可能有点小更新,其他硬件一点没变!

网友:
感觉新版不好看,正在用新版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
新款的散热片没有丝印,也算是降低成本吧,所以热缩胶换成不透明的,就这个区别,软件可能有点小更新,其他硬件一点没变!

网友:
ls. 但也不会有100元的差距吧.........

网友:
应该是有缩水吧。。还有可能设计的费用和产量有关系吧?

网友(2010-06-26):
还是老版的比较好看。。。个人认为。。
不明白为何 40A 电调都把散热片包在里面呢?
不像 35X 一样设计为开放式的呢?。。

网友:
那个片基本不要散热,主要是平衡各场管的温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