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接在AR6100E的感度插几通?

楼主(2009-09-21):
如题  DSX7 2.4G 接收机RD721 感度插第7通道才有用
那DSX7+AR6100E GY401的感度插第几通道
请大家解答

网友:
我的AR7000七通根本就没有用过

网友A:
dxs7的感度通道可以选的,可以5也可以7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s7的感度通道可以选的,可以5也可以7

怎么选啊 麻烦指教下

网友:
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第5通道,然后在DSX7里作如下设置:
1、按Down和Select,开机,进入工程菜单;
2、选择Input Select,出现“Aux2”和“Gear”;
3、在Gear中选择“Gear”;
4、关控,再开控;进入主菜单;
5、在ADJ(行程调节)中,找到“Gear”调节;
6、通过控上的Gear杆选择上与下;初始数字都是100;
7、上的数字是锁尾感度,下的数字是一般模式感度;
8、一般上设置为80,下设置为70;
至此,设置完毕,回到主菜单。

接通直机电源,用Gear杆上下拨,你可以看到杆位为0时GY401的灯恒亮(成功锁尾),杆位为1时GY401的灯熄灭(一般模式)。

试飞时,仍然可以根据机器情况,到ADJ的Gear里通过数字调整来改变感度,以消除追尾、飘移。

网友B:
这样不能通过飞行模式控制杆来调整感度了!

网友:
对哦,能不能通过F,MODE模式的切换来切换感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能通过飞行模式控制杆来调整感度了!

三个飞行模式F.Mode,留给Throttle和Pitch曲线,分别设定为正常模式、3D、暴力3D。完全没必要把F.Mode这宝贵的三段拨动开关用在感度调节上。

如上,在任何一种飞行模式里,你要锁尾,就把Gear打到0,不要锁尾,就
把Gear打到1。完全控制飞机。

当然,如果非要把F.Mode用来调感度,也可以。把感度值绑定到各个F.Mode即可。这就意味着,你在某个F.Mode时,只能用锁尾、或不锁尾之一,而不能相互切换了。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我们经常会希望在某个飞行模式下灵活切换锁尾模式。

网友(2009-12-12):
引用 网友C:

三个飞行模式F.Mode,留给Throttle和Pitch曲线,分别设定为正常模式、3D、暴力3D。完全没必要把F.Mode这宝贵的三段拨动开关用在感度调节上。

如上,在任何一种飞行模式里,你要锁尾,就把Gear打到0,不要锁尾 ...

照你说的设置了,但是切换飞行模式后,灯就闪烁2次

网友(2013-01-06):
我的控是dsx ,接收是ar6200 ,
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第5通道,然后在DSX9里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