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HG与陀螺仪兼容问题

楼主(2009-09-21):
我买FUTABA 10CHG大概一个多月,换控后出现了一系列电子产品问题,我使用的是日冠DS 929MG舵机,原来用6EXHP的时候舵机从来没有坏过,换了10C控以后接连坏了3个舵机,其中两个是在空中死舵,不是扫齿,就是死舵,下来用手动舵机还是很灵活的,本来我也没有多想,觉得是那个舵机质量问题,但这个周六轻摔了下,我的GP750陀螺仪感度失灵了,动飞机尾舵机都没有反应的,后来我换了原来用过的KDS800陀螺仪,陀螺仪初始化都不行,我就去模型店修,模型店拿了2 个固朗序列的陀螺仪上去试,都不能初始化,模型店后来拿了JR的控与接收,我的KDS800与后来试的陀螺仪都是好的,我们就觉得只有是接收6008的问题了,我后来说再拿个新的GP750到我的接收上试下吧,新的一试,成了,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FUTABA遥控套装其他陀螺仪不能兼容,由于GP750用的感应器与GY520的一样的,所以可以使用,只好换了个新的GP750陀螺仪,后来我想前面的舵机与陀螺仪都那样坏,是不是FUTABA遥控的问题使其他品牌的电子设备不兼容而加速了使用寿命?我想问下,你们的控下面用的是什么电子设备,与其他品牌的电子设备是不是也有那种问题?反正与固朗序列的陀螺仪明显的不兼容了,初始化都不能,各位大大给我个XX吧,谢谢

网友:
用什么BEC供电!

网友:
不会吧?
我的10CHG,前后用过的电子设备有:GY401/S9257(这些是FUTABA自家的),别家的有:202MG/65MG/DS410/261HB(舵机)、GP750(陀螺)、KDS平衡仪等。全部正常。

楼主:
用的是亚拓原装35X的供电,BEC电压6.02V

网友:
嗯。可能就是6v惹的祸。我可是一直用好盈外置UBEC,所以啥事儿也没有。30几块钱,还是上一个吧

网友:
我也是用的35X,没出现楼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