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第一次做了副机翼

楼主(2009-09-21):
第一次做了副机翼,翼展1300mm带上翻角,两个
舵机
,除了梁用桐木外,其他全部轻木结构。
9月初开始准备,下zai了设计软件,还特地买了把曲线锯,原以为有了电动工具,速度会很快,结果一晚上除了成功锯了5片翼肋,其他都是木片。怎么办?这速度太慢了.....泄气...还好及时找到一模友竟然在上海,竟然还有大型激光切割机!
,爽爽爽!!!
花了两个礼拜晚上做好了俺第一幅机翼
骨架:
第一次蒙皮,结果蒙了不透明的,重啊....
之所以选这颜色,主要第一次没有把握,所以也算试验下
星期六已试飞过,风力阵风5~6级,滑翔性能在预期范围内,就是蒙皮太重了点(130克),
舵面太小了点,
空气刹车不够,继续第二副改进中.....待续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0 13:43 审核通过

网友A:
哈哈~~辛苦!
关键是技术不是高科技,过去没有激光切割就不搞手工切割了?扯淡!
不过还是值得表扬!
继续努力!!!

网友B:
有激光机还花了两周啊!是不是只在下班了做会儿?我花三天做好一架高质量的滑翔机约五十个小时。呵呵~祝楼主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C:
支持传统构架式机翼,不过,有一点值得商榷:窃以为,副翼最好安装在中段上。

网友D:
个人观点:副翼做在上反角上没错,但用作空气刹车不理想,在机翼中段加装襟翼,用作空气刹车效果较好。缺点就是整机重量会增加很多。

楼主:
主翼如果设置副翼,转弯因翼形改变很容易失速。副翼在上翻角容易保持稳定。这架机翼主要还是第一次试验下,没有用箱形梁。而且用了后跃角,对小翼形来说,有点过。

网友E:
楼主这个机翼外形偏向于自由飞,遥控的话可以减小中段,加长上反段,上反角度也可以减小些。副翼设在上反段,中段做反向襟翼,对于刹车有很好的效果,无非是增加一个舵机,但是体验了DIY的乐趣,商品机中2米级别的带襟翼的可不多

网友F:
楼主厉害的,轻木多好切啊,还要用切割机???桐木比轻木硬多了吧,我都一律手切~!1.3m翼展的骨架重量应该在80g上下,就算用一般的国产蒙皮,重量也不会超过20g。应该是你的构架重量没控制好。

网友G(2009-10-24):
  LZ强人用曲线锯锯翼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