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台面同防水槽是什么结构~?能搞到防水~

楼主(2009-09-21):
求教下~台面,防水槽,钢板的防水(这种还不知是否叫防水槽~^0^)
借张图说明下~~如图中:上面是台面中间是防水槽最下是钢板( 假如有钢板)~请问下这三者是怎样连接的~连接钢性好又能防水
对了这里的防水是指防水槽与下面的钢板的防水~怎样搞才能防止防水槽的水漏水到下面去~?
请教下~在此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下~~
那位帮下~~

楼主:
难到太简单~请那位帮了!!

网友:
有种东西叫密封胶,也有种东西叫密封条。

网友:
焊上 打玻璃胶

网友:
打玻璃胶,密封胶

楼主:
十分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焊住啊不就不漏了? 万一没焊好就堵点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