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600ESP的朋友近来看看,解答一下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9-21):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装600ESP的时候,如果悬翼头和舵机那一片的连杆按照说明书上的尺寸来调整,大桨在0度的时候,舵盘上两颗球头中间做一条连接线,此线不能和两根连杆成90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看懂我问的问题
看一下台湾那边调整600ESP时候所写的文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25652&pid=300440&page=1&extra=

谢谢各位近来帮着研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的是CF版的,是一样的。我的没有出现你这个情况。

楼主:
再请知道的朋友近来说说?

网友A:
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续成90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续成90度夹角。

如果在大桨0度的时候,舵盘两球点连成的线与连干成90度的夹角的话,那么十字盘上面的6根连杆的长度就不能按说明书上的尺寸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