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车模无刷电调刹车原理!

楼主(2009-09-22):
我是飞450直升机的,从未玩过模型车,也从未使用过和接触过无刷电调控制无刷电机刹车的功能!
     见无刷电调设置图,说明无刷电调是可以随意控制无刷电机正反转的
(不像我们飞直升机,发现反向,必须要对换任意2根无刷电机接线)

那我理解的刹车功能应该是:无刷电调瞬间输出反向电流,迫使无刷电机反转,用电机的反扭力来刹车,刹车力量的大小,就是输出电流的大小!

那又出了个问题,什么时候刹车才介入,是不是油门**,油门中立点区域宽度范围开始介入?

请问我这些理解是都否正确?

还有这拖刹力度,和最大刹车力度,是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介入拖刹力度,什么情况介入最大刹车力度?

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启动模式 123456级都是些什么意思?

网友:
刹车是靠短路电动机的绕组,有刷无刷都是一样的道理,电磁阻尼。这个力量不小的,高速下甚至足以让轮胎打滑。
参赛的车不允许使用倒车功能,有刷电机的话会在电机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还是正想压降很低的肖特基二极管。这种车由于二极管的关系只要放开油门就是刹车。所以玩电车一般都很少用刹车,收油就够了。
无刷电调为了照顾这种习惯,也提供drag brake功能。

至于启动级别,对于这个电调的意思,不知道。

网友:
拖刹是油门回中的时候自动的刹车。这点跟以前有刷的时候马达似的,有刷马达的转动阻力比较大。入弯的时候有个自动减速。早先玩车的人比较适应。因为有自然的拖拽。重心可以稍稍向前移动。前轮会获得多一点的抓地力。

拖刹力度就是指这个自动刹车的力度。拖刹启动是在油门在中立点这6%-12% (自己设定)的区间自动开启的,

刹车力度是当你刹车的时候制动力度。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个人是刹车顶到头的时候车胎不打滑为准。。不过在大场地高抓的时候可以稍稍更重一点。看个人习惯。

启动级数有点像调整发动机的扭力输出点。级数越大扭力输出越小。越适合地抓场地。级数越小。输出越强。适合高抓场地。(好盈。SFT。是这样的调整。不排除有些级数排列顺序是反的。具体要参照说明书)

网友:
鸟哥的贴  赶早签名 必火 必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和解答,

在此,谢谢了!

网友(2009-11-29):
LZ转行了?

网友:
我猜是电涡流刹车。以前我试验过。把有刷电机的两个接线片直接用导线练起来。在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有强大的阻力。不信你们把舵机的马达接线柱直接连前来,然后用手转转看摇臂。这个现象会让你非常惊讶。

网友:
1.通过将三相桥开关变成000,短路绕组线圈,通过线圈内阻以及Mos内阻制动
2.回馈制动,将电机变为发电机,逆变将能量回馈到电源
3.急刹甚至可以采用反向制动,但是这样电流太大,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