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刹车的一些困惑,请教车模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09-09-22):
我是飞450直升机的,从未玩过模型车,也从未使用过和接触过无刷电调控制无刷电机刹车的功能!
     见无刷电调设置图,说明无刷电调是可以随意控制无刷电机正反转的
(不像我们飞直升机,发现反向,必须要对换任意2根无刷电机接线)

那我理解的刹车功能应该是:无刷电调瞬间输出反向电流,迫使无刷电机反转,用电机的反扭力来刹车,刹车力量的大小,就是输出电流的大小!

那又出了个问题,什么时候刹车才介入,是不是油门到,油门中立点区域宽度范围开始介入?

请问我这些理解是都否正确?

还有这拖刹力度,和最大刹车力度,是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介入拖刹力度,什么情况介入最大刹车力度?

还有启动模式 123456级都是些什么意思?(难倒有我们直升机的缓启动,超缓启动?)

还请车模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首先车模的刹车分拖刹跟刹车。

**无刷年代后。马达顺畅程度增加。以前有刷。松油门的时候车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有刷马达拖拽的磁力比较强。有个一个自然的拖拽。现在无刷了,车收油回中立点基本跟纯轴承滑行差别不大。这样虽然也一样能看。但是由于车没有一点刹车。重心不向前转移。会造成推头。如果用手来刹车的话。一个是累。另一个是力度难以掌握。所以无刷电调就开发了拖刹。拖刹就是在遥控**中立区之后自动开启的一个固有刹车力度。调整拖刹。就是调整这个力度。也可当作用来模拟以前有刷的拖拽力。因为开惯了有刷车。直接换无刷是有很大差异的。

刹车:当油门经过中立区之后**刹车形成的时候开启。刹车推的越多。刹车力度就越大。这个就是给马达一个反电动式但是马达并不反转。只是有阻力。最大刹车力度就是调节这个电动势的电能。来模拟最大刹车力量。在大型赛道是不一定要煞死车的。常常是带刹车入弯这样的话刹车力度就不用太大。但是小弯多的场地就稍微重点。这样向前一点。就有足够的刹车。操作就简单一点。动作也会变快。毕竟手指的速度有限。

网友:
电机刹车的基本原理是短路.  就是让马达的两极(或者三极)短接在一起.
具体原理学过中学物理的都应该知道,  不知道的也没关系, 拿一个无刷马达,让三个插头接触在一起, 然后用手转动马达试试,是不是比插头不接触的时候阻力大好多.

网友:
鸟哥的贴  赶早签名 必火 必水

网友:
其实就是电磁阻尼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和解答,尤其是沙发朋友,还描述了具体的使用!

在此,谢谢了!

网友:
我们鸟哥还是很谦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