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10V工具改接220V

楼主(2009-09-22):
电路中加有溶断丝防可控硅烧后烧工具
电磨在试用中原可控硅击穿烧过溶断丝
在改造时我是接一个220V60W灯泡做负载来测最高输出电压不可过110V(角磨)
                                                                                                    电磨最高80V
调最高输出改和电位器窜联的电阻
调最低输出改和电位器并联的电阻
溶断丝(器)=用只有发丝大的铜丝,电磨用一条,角磨用2条(在线路板上输入(出)的铜箔切开2MM决口把铜线加上用电工胶布封一下) 我也不知作用有多大?

问题如下,电路要如何改进请指教

1:图1:在运转中调速电磨有瞬间停顿,

2:按下开关时有时不会启动,要重按,
3:角磨有时在运转中有"喀"的一声响,带少少震动,
4:在运转中角磨动力(电压)象有浪涌现象,

电路要如何改进请指教

红色(字)的件是我换上的
角磨机的调速是网上20元买的3000W调光电路(大约用500W连续一小时工作可控硅有点温)
电磨换上的可控硅是用2000W调光电路上的

网友A:
220V用可控硅降到110V用在110V的电器上不可取,比较容易损坏电器,尤其是刚开机段。

网友:
我用电焊机变压功能。买了环牛还在路上。问接环牛后还能加调速开关调速么?

网友:
碳刷火花变大,寿命短,老老实实用调压变压器。

楼主:
是呀!用可控硅调压给110V工具是不好的,
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用可控硅降到110V用在110V的电器上不可取,比较容易损坏电器,尤其是刚开机段。

可控硅调压为什么“比较容易损坏电器,尤其是刚开机段”。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在电路中串联一个耐压大于600V.电流大于10A的二极管.

网友:
用调压器吧。

网友:
可控硅 调压 不行的  哈哈
波形不好 电压不稳啊
电压断断续续的  所以这火花大啊
电机转起来不稳 啊
调压器很便宜 旧的100以内
110v的变压器二手的也很多 2000w的 60也就买到了

网友:
还是用调压器好

网友B:
还是用110v的变压器的好!!
可控硅220V调为110V不行!!!
调压器220V调为110V也不好!!

网友:
建议配个220 V变到110V的变压器,再用可控硅调速。不能直接用可控硅变220V为110V用,波形很差,你用万用表测的110V是有效值,其实他的峰值电压远超110V,还有可控硅调压电压不是很稳的,开机时冲击较大,容易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110v的变压器的好!!
可控硅220V调为110V不行!!!
调压器220V调为110V也不好!!

调压器如何不好?别乱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压器如何不好?别乱扯

调压器空载能耗较大,我实际有测试过,也许我的调压器质量不行,不知你们的调压器空载能耗大吗?

网友:
电压转换器坛友们常用的都是那种铝线的自偶变压器,网上二手的调压器有些还附带110的调压输出,随是二手,质量绝对比新的铝线好用,也就一两百,铜线都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中加有溶断丝防可控硅烧后烧工具
电磨在试用中原可控硅击穿烧过溶断丝
在改造时我是接一个220V60W灯泡做负载来测最高输出电压不可过110V(角磨)
                                                            ...
不建议110V调速改220V用.另图1中的R6(200K)应为100--200欧才对.另外调光器不可用于调速,可控硅容易击穿.

网友D:
大家思路拓宽点,我用一个可控硅调速器(300W),接了个电压表,开机时先开工具的电源开关,再开调速开关,慢慢到110V左右,不要超过,用了好久,正常得很。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思路拓宽点,我用一个可控硅调速器(300W),接了个电压表,开机时先开工具的电源开关,再开调速开关,慢慢到110V左右,不要超过,用了好久,正常得很。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

你这样用应该可以,从零调到110V,但还要小心谨慎,每次开机都得这样才行。但万一你这样开机后接着用开关来通断的话那就危险了,这种方法不方便的。

网友E:
我用8KVA的调压器,好象没什么问题啊,220V变110V变压器就没空载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8KVA的调压器,好象没什么问题啊,220V变110V变压器就没空载损耗吗?

实际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多少?变压器当然有空载电流,只是好的变压器空载电流比较小。我的那个好像是300W还是500W的调压器空载电流比较大,好像是0.45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