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的都是几号米的KT板呀?

楼主(2009-09-22):
我想看看,我如果购买应该买几毫米的?还有价格买多少钱的,我这里最好的1.2m*2.4m的6毫米厚的30块钱一张,有便宜的,但是强度不够,我这个感觉特结实,不过感觉做出来可能会重,不知道应该用几毫米的做,还是不同的部位用不同厚度的板呢,那机翼用多厚的机身用多厚的呢?

网友:
材料决定工艺,如果能买到3mm的薄板,就可以做翼型比较准确的折纸工艺机翼。做机身 个人看法,还是5mm以上的好,我这里5mm的1.2m*2.4m板¥15左右

网友:
没得选,我这里只能买到5MM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另外问一个题外话,遥控器上面的电池和飞机上面的电池都可以充电吗,呵呵很弱很弱的问题,大家不要笑话呀,本人是噶新噶新的新手

网友:
没看懂,飞机上的肯定得用充电的,遥控器上自选,

网友:
科学家是杭州的?

网友:
便宜的就行,强度不够表面帖不干胶纸粘喷涂时就好多了
俺是捡单位三讲宣传栏换下来的KT板,
大厅里6块4X6米的喷绘KT板要拆
本来要卖废品
俺说给俺做模型吧
结果全给俺搬回家了
144平方够玩一阵子了

网友:
几号米=几毫米?

网友:
5MM和3MM的做出来的飞机重量相差不大,但强度就差很多。个人看法,飞机做得太小性能不好,直接用5MM的板子做大点的飞机,电动机和电池都好选择,损耗也少,可以多飞。

网友:
5mm    0.9m*2.4  =13元    强度不错
  飞机电池可以充   遥控电池不一定  干电池不行   锂电 可以

网友(2009-11-02):
5mm,3mm都有,东西还是好卖

网友(2010-01-27):
0.9*2.4M的价格是10元,上海九星建材买的

网友:
买不到更薄的啊  一般都是5mm的

网友:
5mm的冷板10块钱,5mm的热板30块钱

网友:
大概是科学家用5号米,平常人家用5毫米。

网友A:
买个5mm,回来用擀面杖滚一滚,就成3mm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5mm,回来用擀面杖滚一滚,就成3mm了。

科学家对待科学是严谨的,要注意擀的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学家对待科学是严谨的,要注意擀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