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船壳的尾部很单薄 用什么材料加厚比较好

楼主(2009-09-22):
请教一下船壳的尾部很单薄 船跑高速急转弯的时候担心吸水舵和船体的相结合的地方受力会很大 担心会被撕裂 用什么材料对尾部加厚比较好  在此多谢了

网友:
玻纤或碳纤加环氧补一层.

网友:
玻纤加防水夾板树脂补一层.O.K.了
因木板有吸振能力,小的碰撞力可吸收,(螺母也不易松掉)

网友:
你可以买一块10MM的甲板,把木板泡几小时光漆,再学CKY的做法。都可以解多一个的问题。

楼主:
你们知道DF船壳尾部的那层板吗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 感觉很不错

网友:
什么材料不用去考究,你买密度高一点的板就可以啦。

网友:
 我看日本的双引擎船都是木板的...确实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