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看了网上的评论,买了套2801pro的遥控器和接收机用在ep200和250直机上,结果遇到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华科尔厂方的合理答复,无耐之下,只能在网上公开,给有意买这个控的其他网友一个参考,也希望其他的2801用户一起给厂家一些压力,让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先说说使用这个控的好的地方(其他用户其实也有评论了):大致就是中文说明书很详尽,内部电路做工也不错,价格也不算贵.至于客户服务,销售部的MM态度倒是很好,基本上在电话里和qq中都很耐心的给答复,上两个星期将控寄回厂里升级100mW也很快就处理了,

轮到说问题所在了.买回这个控后,当我开始调试我的ep200直机的时候,将十字盘设成3舵机(120)模式,然后我按照其他控(比如dx6/dx7)都可以调节的行程功能(travel adjust)在2801 的菜单上作同样的操作时,发现2801这个功能对ELEV和AILE通道完全不起作用.具体的操作是将油门推倒最高或者最低,然后**TRVADJ菜单,这是如果调节PIT的参数,是可以看到螺距舵机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也就是最高最低行程可以根据TRVADJ的设置而改变),但是同样改变ELEV和AILE的参数,副翼和升降舵机行程完全不变.

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经过跟销售部的MM沟通,让我寄回厂里,过几天说修好了,结果寄回来发现问题依旧.继续沟通,将整套机器(2801控接收机和我的直机)一起拿到华科尔在深圳华强北的销售处去检查,结果发现厂家的工程师对此功能一无所知,他们只是说如果3个舵机的一致性很好的话是不用调整行程的(#$%!@我靠,这不是推卸责任吗,如果我能够买到完全一致的舵机,也不用花钱买那么贵的高级舵机). 当时也没有跟他们争执,只是让现场的工程师提供另外一套2801控和接收机,确ren了另外这一套也存在的问题之后.就回家跟销售部的MM明确解释了问题所在,目前的答复说工程师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所以不予处理.

这里我必须说,华科尔的技术部对用户发现的问题的态度是非常糟糕的,作为2801的用户,如果你打算买这个控用于直机,我建议还是考虑进口的或者更成熟的国内产品,或者等到这些软件故障解决再买吧,否则买来会很不爽.

同时,已经买了这个遥控的网友,请你们也试试trvadj的功能,看看能否调节最大/小油门时舵机的行程,如果存在同样的问题,一起向厂家反映吧.

网友:
还没用到这个功能 ,抽空试试

网友:
坐板凳。。
没用过WK的控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界面啊,副翼 升降都正常啊。

网友B:
我在固定翼模式调整过升降和副翼的行程,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除了华科尔的以外,没有其他直机,所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界面啊,副翼 升降都正常啊。

就是这个界面,我试过两套2801, 当油门推到最高,或者最低时,调节ELEV/AILE从100%到其他值,相应的舵机不会移动,但是改变PIT,明显看到螺距舵机改变最大行程. 你能否将H/L值改到100%之外的值,看看舵臂是否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固定翼模式调整过升降和副翼的行程,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除了华科尔的以外,没有其他直机,所以没试过。

固定翼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直机调节trvadj时,单独操纵副翼和升降摇杆,也会看到elev/aile行程是改变的,只是操作油门杆时,elev/aile行程就不会按照trvadj设置而改变,证明这个遥控器设置了ccpm 3舵机模式时,elev/aile的舵机行程没有与油门混控关联.
如果你有华科尔的直机,你可以看到trvadj都是设成缺省100%,当你将油门推到最高时,然后改变elev或者aile的H值,可以看看舵臂是否随之移动来判断这个功能是否有效

网友C:
记得dx6i里,有一些参数在某些情况下,修改的数值不会直接反映到输出,而是需要“确ren”或回退到上一级菜单才会真正生效。不知2801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如果100mW是通过送回厂家升级实现的,恐怕买的不是pro吧,pro本身就应该是100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dx6i里,有一些参数在某些情况下,修改的数值不会直接反映到输出,而是需要“确ren”或回退到上一级菜单才会真正生效。不知2801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如果100mW是通过送回厂家升级实现的,恐怕买的不是pro吧 ...

我就是按照您老兄<<图解飓风200装机调试及DX7设置>>里面的详细介绍改变trvadj来调节十字盘水平的, 也试过回退到上一级菜单,依然无效.
至于100mw的问题,2801pro有好几个版本的,只有最新版的(电池盒里的sn号码是8字开头)才是出厂就是100mW的,早期的版本要将控和接收机寄回厂家换板才能改成100mW.现在淘宝的很多卖家都是卖库存,除了配4G6的那套2801,配4#3,4G3的2801pro控都是都很旧的10mW 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界面,我试过两套2801, 当油门推到最高,或者最低时,调节ELEV/AILE从100%到其他值,相应的舵机不会移动,但是改变PIT,明显看到螺距舵机改变最大行程. 你能否将H/L值改到100%之外的值,看看舵臂是否移动

你的意思大致看明白了,但我还是有疑问。
1、哪个是螺距舵机?
2、你调节ELEV/AILE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油门推来推去?
3、我认为本来就只有油门是和螺距关联的。改变油门就会相应改变螺距(三个斜盘舵机),是吧?
4、当你调节ELEV/AILE时,你的杆量应该是在0的位置,这时不论你将行程设置为多少,0的位置都是不变的,当然舵机不动。如果你把ELEV/AILE分别打到头,再去调行程,一定会看到舵机随着你的调整在做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直机调节trvadj时,单独操纵副翼和升降摇杆,也会看到elev/aile行程是改变的,只是操作油门杆时,elev/aile行程就不会按照trvadj设置而改变,证明这个遥控器设置了ccpm 3舵机模式时,elev/ail ...

我终于完全彻底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觉得副翼和升降的行程,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单独设置的。

而螺距的行程,似乎没有调节的必要。一共就那么几度,100%就可以了。

如果我说的是对的,那这个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终于完全彻底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觉得副翼和升降的行程,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单独设置的。

而螺距的行程,似乎没有调节的必要。一共就那么几度,100%就可以了。

如果我说的是对的,那这个就不是什么问 ...

你说的是不对的,你可以说你的机机不需要这个功能.但是既然2801提供了这个菜单,就必须要实现正确的功能,否则就是软件的bug, 或者干脆去掉这个菜单,不支持这个功能.
而且国产控都是仿照进口控来设计的,很多时候,厂家的技术人员并没有完全理解所有功能,结果设计的软件并没有实现其他进口控的所有高级功能,这也是我发这个帖子要求厂家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原因.

网友B:
我入门晚,只接触过很少设备。
你能给我讲讲进口控或者别的什么控上有这个功能的,并且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顶起来,我也有这个控,期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入门晚,只接触过很少设备。
你能给我讲讲进口控或者别的什么控上有这个功能的,并且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什么样的

问楼上的老金吧,他是高手
如果三个舵机很一致时是不用改行程的,可是廉价舵机很难做到一致性,这时行程调整就很有用了.老金的450和200装机调试那两个帖子都图文并茂的介绍了这个功能,你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第37楼了解详情,我按照这个帖子借朋友的dx7确ren这个功能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将ccpm舵机行程与油门关联起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52&extra=&highlight=&page=2

网友:
上帝啊,还是买进口货吧。幸好没买。我估计这控可能是合作生产开发的。

网友:
帖子看了,终于稍微有点彻底明白了,谢谢。

网友D:
LZ,我飞的是450,一直在用华XX的控,从0703到2801,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如下:
1。如果你想调平十字盘的话,请用微调功能,参照说明书第25页8.3 SUBTRM(辅助微调)功能。
2。如果你是想调周期螺距或是十字盘相关行程功能,请见说明书第26页 8.5.1 SWASHSMIX(十字盘混控)功能,默认是60%,如果你想让你的JJ动如脱兔,改到100%就可以了。

希望我的回答你能满意,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联系我(站内短信),或是发贴(如果我有机会能看到 )

至于想用那个功能把行程不一样的舵机调到行程一样,就说明舵机品质不好,行程不一致,那么请问,即便这样功能有用,这个舵机你敢用吗???

还有,至于那个菜单,国内有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毕竟发展比人家要晚多少年,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只要你想要的功能能实现就OK。

声明:我不是托,只是一个没米的穷模友。

网友:
LZ,还有个问题,假如,DSX 7,十字盘上,一个辉盛9G,一个65MG,一个DS410M,如果可以调到行程一致,你会这样用吗???

有人会说,哪天穷疯了会这样用,试问,穷疯了你还会玩直机,这样只会更烧钱,也就是说还是相当有米的,这样只是找找感觉。。。。

网友E:
我也是2801,楼上的不要转移话题啊,你管人家敢不敢用行程不一致舵机,现在问题所在不是人家敢不敢用什么舵机,而是既然说明书提到了这个功能,实际菜单也有这一项,数据能更改能保存,但是设置等于白设置,那就是严重的软件bug了,控里用的是avr的单片机,我也是玩这个单片机的,如果真的是楼说的这样,相信厂家工程师要想修复这个代码的bug,其实只需要几分钟不到的时间,如果厂家推辞,只能说明代码不是厂家的工程师自己写的,说明了厂家的无能!

明天我也试试这个功能,但愿华科尔不会因为此事再次的臭了!

网友:
楼上的,你也是用2801的,请注意我上面的那个回复:

“至于那个菜单,国内有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毕竟发展比人家要晚多少年,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只要你想要的功能能实现就OK。”

感觉没那个功能就很难受,混身不舒服,那只能换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2801,楼上的不要转移话题啊,你管人家敢不敢用行程不一致舵机,现在问题所在不是人家敢不敢用什么舵机,而是既然说明书提到了这个功能,实际菜单也有这一项,数据能更改能保存,但是设置等于白设置,那就是严 ...

你的盗版头像怎么还在这晃着呢,哈哈。。。。

网友:
还好买了dsx7,这个功能很重要,每次换舵机调十字盘水平升降都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2801,楼上的不要转移话题啊,你管人家敢不敢用行程不一致舵机,现在问题所在不是人家敢不敢用什么舵机,而是既然说明书提到了这个功能,实际菜单也有这一项,数据能更改能保存,但是设置等于白设置,那就是严 ...

没错,我也是做过单片机软件设计的,上面那位所说的"国内有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毕竟发展比人家要晚多少年,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根本就是不懂装懂,单片机的软件设计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国内的水平并不比国外差,这个功能随便找个工程师去改单片机软件,很容易就修正了,只是厂家是否愿意让产品完善而已.华科尔不愿答复的态度就是担心召回这些有bug的控而增加的工作量而已.
楼上能否试试您的控,看看是否正常,这样我也可以判断是早期版本的bug还是整个2801pro的 bug.

至于说买不同的舵机来调行程没意义,纯粹是钻牛角尖的说法,我不会傻到买几个不同牌子的舵机用于十字盘,但是相同牌子的舵机是不可能完全行程一致的,所以国外的高级控才设计了这个功能.希望这位老兄不要胡搅蛮缠了,你觉得这个功能是否有用是你的事,我只是提出华科尔2801的一个问题,跟其他华科尔2801用户一起探讨,希望厂家合理对待用户反馈 .

网友:
把ELEV和AILE摇杆推到最高或最低调节TRVADJ就可看到舵机调节时跟着动了

网友F:
xldisk你别装了,你的头像也是盗版,还是看我的正版的吧。

可惜我没有450,从来没用到这个功能,把你的飞机借给我用用,让我验证一下是不是有此BUG,如果有,一定要让华科尔修正。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象其他产品刷固件版本一样来升级控的软件呢?如果可以这样,修正和发布要容易得多。

反对楼主说xldisk不懂装懂,他是我心目中的神,是我们飞行小组的精神领袖,他什么都会,除了生小孩。
而且我们小组有两位单片机人才,一个专业的,一个业余的,还有个半吊子软件人员就是在下。

反对40560335说的修正这个BUG只需要很少时间的说法,你这么说只能表明你不懂流程,也许改一下,只需要几秒,但要能够形成再次发布的版本,恐怕还要假以时日。另外,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事情见多了,软件修改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对单片机软件来说,偶合性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xldisk你别装了,你的头像也是盗版,还是看我的正版的吧。

可惜我没有450,从来没用到这个功能,把你的飞机借给我用用,让我验证一下是不是有此BUG,如果有,一定要让华科尔修正。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 ...

别反对这反对那了,我在一流的国内外电信厂商都工作过,对单片机和电路的理解就懒得跟你所认为的专业水平比较了.如果你愿意吹捧你的朋友请另开贴子吧.
希望大家不要扯开话题,拿出自己的2801控来测试一下,并告知结果,让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还是早期版本的bug.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重视用户的厂家都有义务去修正,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产品不断改进,争取更多的用户

网友G:
这个控我在用,也用到调节舵机行程的功能,正如前面魔友所说的,如果要调节行程,不妨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试试,我就是这样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我飞的是450,一直在用华XX的控,从0703到2801,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如下:
1。如果你想调平十字盘的话,请用微调功能,参照说明书第25页8.3 SUBTRM(辅助微调)功能。
2。如果你是想调周期螺距或是十字盘相关 ...

俺一直飞450和油动50,调节方式和LS说的一模一样 LZ遇到的问题俺一直没碰到过,应该不用哪样去调吧 严重关注,今晚试试LZ的调机方法看出现这种情况不

网友:
我刚买的4G6套装,JJ还没到,今天到了,我也试下,来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控我在用,也用到调节舵机行程的功能,正如前面魔友所说的,如果要调节行程,不妨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试试,我就是这样调节的

十字盘混控调节行程我也是在用的,但是改变十字盘中pit值是三个舵机的行程一起改变的,如果三个舵机的不一致需要改变个别舵机的行程,还是要通过trvadj菜单来调节的.
再强调一下,我这里是提出遥控器某个功能**,不是讨论如何调节直升机十字盘,各位都是飞机高手,可以用各种高明的手段来调机.就不麻烦各位指导如何用subtrim,swat来移动舵臂了.我只是希望买到的东西能够有它应有的功能,用不用得到就是自己的事了.
举个例子,假如你买了一部车,这个车配了倒车雷达,你发现它不能工作,你可以说我倒车水平很高从来不看倒车雷达的提示,你也可以说这是次要功能不影响开车.但是你也不能反对其他车主去找厂家投诉呀,这也是消费者应有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大家理解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反对这反对那了,我在一流的国内外电信厂商都工作过,对单片机和电路的理解就懒得跟你所认为的专业水平比较了.如果你愿意吹捧你的朋友请另开贴子吧.
希望大家不要扯开话题,拿出自己的2801控来测试一下,并告知结果 ...

一流的国内外电信厂商?让我先笑一下。
扫厕所也算工作过吧?再笑。

网友:
人家提供了功能来达到你所需要的目的,但你就是故意看不见,非要用你认为的那种功能去设置,达不到目的怪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混控调节行程我也是在用的,但是改变十字盘中pit值是三个舵机的行程一起改变的,如果三个舵机的不一致需要改变个别舵机的行程,还是要通过trvadj菜单来调节的.
再强调一下,我这里是提出遥控器某个功能**,不是讨 ...

说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控我在用,也用到调节舵机行程的功能,正如前面魔友所说的,如果要调节行程,不妨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试试,我就是这样调节的

这个属于变通吧,而且也无法单独调节上和下的行程,或者说,调好上面,下面可能就不对;调好下面,上面又不对了。

该工作的还是得工作吧

网友D:
LZ,请问你现在调JJ有什么问题,这个控够不够你用,如果是要将十字盘调平,请用微调功能,或是要将副翼、俯仰、螺距分别比例调大,你可以用到十字盘混控那项。如果真是你的3个舵机有问题,行程不一致,而且你非要用这3个舵机的话,那么可以告诉你,很抱歉,这个控没这功能,请你换个控用吧,你可以选择退货、当二手出掉、或是扔到窗外去砸个响。。。。

网友:
LS的怎么还在钻牛角尖,现在一直谈的是调节不同舵机行程这个功能的问题,没有这个功能?那菜单中的那个选项要他何用呢?说明书为什么还要介绍呢?不如把菜单这一项OVER了……

网友: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了,非常想要试试看到底怎么回事。
xldisk,你这个态度不对,你又不是厂家,没必要回避和掩盖问题呀。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不妨碍你觉得它好用。

网友:
哈哈,这个贴口水好大啊

网友:
我没有看出这是个口水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请问你现在调JJ有什么问题,这个控够不够你用,如果是要将十字盘调平,请用微调功能,或是要将副翼、俯仰、螺距分别比例调大,你可以用到十字盘混控那项。如果真是你的3个舵机有问题,行程不一致,而且你非要用这 ...

你还真好像神一样来指手画脚,该哪呆就去哪呆吧.
除了你那些白痴建议,我可以跟厂家沟通提意见,直到厂家改进为止,也可以让其他用户了解这个控的优缺点和厂家的售后服务做出更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主说
我也是做过单片机软件设计的,上面那位所说的"国内有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毕竟发展比人家要晚多少年,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根本就是不懂装懂,单片机的软件设计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国内的水平并不比国外差

仔细看了一遍,原来真的有不懂装懂的人。国内的水平并不比国外差?真是扬我国威,振奋人心!
包括华科尔在内的国产控中,软件方面可以和高档进口控一决高下的有几个?
你也知道他们比较的垃圾,连一个BUG都处理不了,这说明什么呢?不就说明国内的水平比国外的差吗?
要是比国外的好,那你也不用发这帖了是不?

一个单片机,软件的好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绝不是你所说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你能说出这话,就证明你完全还是外行,眼界有待提高。

网友:
哈哈 我是没用到这个功能 就和跳跳虎 当时提到的 双机互拷数据的时候  电机会动一样(后来程序好像升级了)  没机会遇到啊    能解决 最好 ,解决不了 对使用也没啥明显的影响

网友:
虽然不是啥大问题,提出来 还是值得研究的  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请问你现在调JJ有什么问题,这个控够不够你用,如果是要将十字盘调平,请用微调功能,或是要将副翼、俯仰、螺距分别比例调大,你可以用到十字盘混控那项。如果真是你的3个舵机有问题,行程不一致,而且你非要用这 ...

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人家在说控上面提供了这个功能却不起作用,你却再这说控够不够用,说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那我花了钱买个说有这个功能实际上又不起作用的控做什么呢?这是两码事.对你很无语,鄙视中.

网友D:
LZ ,LZ,重大发现,我们的控可以用这个功能,可以单独调节某个舵机的行程,40560335可以做证,我们一起试的,就在你说的那个菜单里,最大最小行程都可以设置,你的不能调,可能RP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LZ,重大发现,我们的控可以用这个功能,可以单独调节某个舵机的行程,40560335可以做证,我们一起试的,就在你说的那个菜单里,最大最小行程都可以设置,你的不能调,可能RP不好吧。。。。。  :em ...

多谢,请确ren是否油门摇杆推到最大或最小时(SWASH中选择3 Servos 120)可以单独调节aile和elev的行程.如果推升降和副翼控制杆我的控也是可以单独调节任何一个通道舵机的行程的.
如果确ren油门最高都可以调节行程,证明是我这个版本有bug,厂家更加应该修复,而不是推托说这个功能不重要就不处理

网友D:
LZ,有我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今天试的是调ELEV和AILE的最大最小行程,你是想要在TRVADJ里调THRO(也就是油门)最大最小行程,还要舵机联动,那请到十字盘混控那里去调,THRO这个只是油门,也就是说只是电机的最大最小行程。希望我说的你可以明白。。。。

网友E:
 搞了半天都不知道LZ想干什么,怪不得厂家不理你,我们也对你无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了半天都不知道LZ想干什么,怪不得厂家不理你,我们也对你无言了!
他就是想知道这个功能有没有用,咱们试验出有用了,他又说调油门行程时舵机不动,我要说,要动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有我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今天试的是调ELEV和AILE的最大最小行程,你是想要在TRVADJ里调THRO(也就是油门)最大最小行程,还要舵机联动,那请到十字盘混控那里去调,THRO这个只是油门,也就是说只是电机的最大最 ...

你不清楚就不要瞎猜,我没说要在trvadj里调油门的最大行程,,我说要在油门推倒最高时能够调节三个十字盘舵机的最大行程.
如果还是没法明白,到第一页所链接老金的帖子看具体的描述吧

网友:
笑了,真不知道他想干啥!~  不知道是咱和厂家的智商有问题,还是LZ的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了半天都不知道LZ想干什么,怪不得厂家不理你,我们也对你无言了!

我对你更无言,说半天都不懂,你不用这个功能不等于别人不用,其他使用过这个功能的人一说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不清楚就不要瞎猜,我没说要在trvadj里调油门的最大行程,,我说要在油门推倒最高时能够调节三个十字盘舵机的最大行程.
如果还是没法明白,到第一页所链接老金的帖子看具体的描述吧
请问,你是要调三个舵机分别的最大行程,还是要调三个舵机整体(也就是总螺距)的最大行程。、
再问一下,老金的贴,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有我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今天试的是调ELEV和AILE的最大最小行程,你是想要在TRVADJ里调THRO(也就是油门)最大最小行程,还要舵机联动,那请到十字盘混控那里去调,THRO这个只是油门,也就是说只是电机的最大最 ...

说到底你的控也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如果你想真正理解,找个进口的控试试就知道了,.还是一句话,你不用这个功能就算了,爱谁谁吧.其他有这个需求的用户会据此而判断华科尔产品是否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网友E:
呵呵,不是我不懂,是你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根本没有人能理解,我还说我语文差呢,终于发现比我更差的!~

网友D:
LZ啊,看了你6楼的回贴,我真想大笑,没文化真可怕。

大家完整的看看这个贴应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想知道的问题在后面已经给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了,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要调三个舵机分别的最大行程,还是要调三个舵机整体(也就是总螺距)的最大行程。、
再问一下,老金的贴,用的是什么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52&extra=&highlight=&page=2
看第37楼有详细介绍,我也借朋友的dx7试过,这个功能工作很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3601&extra=&highlight=%D2%BB%B2%BD%B2%BD%D3%C3%C4%E3%B5%C4DX6i%C9%E8%D6%C3450&page=2
第36楼介绍用dx6i如何设置油门最高/低时某个舵机的行程.
老金的帖子图文并茂,比我说的清晰多了,如果你还看不明白,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啊,看了你6楼的回贴,我真想大笑,没文化真可怕。

大家完整的看看这个贴应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想知道的问题在后面已经给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了,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完下面老金的帖子介绍其他控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就知道谁没文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是我不懂,是你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根本没有人能理解,我还说我语文差呢,终于发现比我更差的!~

你问一下老金懂不懂,你在问一下前面新手老头懂不懂,你要会英语,到国外论坛的rcgroup去问这个功能,象你这样孤陋寡闻的的估计很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完下面老金的帖子介绍其他控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就知道谁没文化了.
老大啊,我叫你老大了,那个控是姓J,你现在用的是姓华,都不是一家子的,你还非要一模一样的啊,请你详细说明你的疑虑,以及调机过程中的问题,还有你现在想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啊,我叫你老大了,那个控是姓J,你现在用的是姓华,都不是一家子的,你还非要一模一样的啊,请你详细说明你的疑虑,以及调机过程中的问题,还有你现在想要怎么样。。。。。

都说了你觉得不重要就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你是华科尔厂长吗,非要在这里狡辩?这不是J的专利,有这个菜单的进口控都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我不能要求厂家改进.
当初华科尔只出10mw也一样辩解说100mw不是国际标准,等很多玩家证明进口的控都可以达到100mw后,在其他网友的努力下,你现在才有将你的2801升级到100mW的权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你觉得不重要就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你是华科尔厂长吗,非要在这里狡辩?这不是J的专利,有这个菜单的进口控都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我不能要求厂家改进.
当初华科尔只出10mw也一样辩解说100mw不是国际标准,等很 ...
在我的测试中可以正常使用,也许真是你RP不行吧

网友B:
xldisk,40560335,你们停止吧,LZ早都说清楚了。
尤其是xldisk,今天还专门与你讨论这个来着,没想到你们一直糊涂着呢。

看来必须自己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disk,40560335,你们停止吧,LZ早都说清楚了。
尤其是xldisk,今天还专门与你讨论这个来着,没想到你们一直糊涂着呢。

看来必须自己试一下了。

麻烦您也试试吧,我只是简单描述一下,详细的功能老金的帖子很清楚,请按照里面的描述试一下,再告知结果,这样方便大家知道是否华科尔软件需要改进.
至于xldisk,他根本没了解细节就在这里纠缠,反正他觉得消费者花了千来块不是钱,就得比进口控弱智一点,就该断斤缺两.对这样的人我也没话可说,

网友D:
轮到说问题所在了.买回这个控后,当我开始调试我的ep200直机的时候,将十字盘设成3舵机(120)模式,然后我按照其他控(比如dx6/dx7)都可以调节的行程功能(travel adjust)在2801 的菜单上作同样的操作时,发现2801这个功能对ELEV和AILE通道完全不起作用.具体的操作是将油门推倒最高或者最低,然后**TRVADJ菜单,这是如果调节PIT的参数,是可以看到螺距舵机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也就是最高最低行程可以根据TRVADJ的设置而改变),但是同样改变ELEV和AILE的参数,副翼和升降舵机行程完全不变.

在你提到的这个当中,我试过了,完全可以,
发现2801这个功能对ELEV和AILE通道完全不起作用…………你调ELEV和AILE,要动副翼和升降通道就可以看出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ELEV和AILE,要动副翼和升降通道就可以看出来,你试试

拜托你看看上面给你的链接再试吧,调节elev和ailex行程,操纵副翼和升降摇杆可以看出舵机最大行程改变,这个功能在我的控也没问题.
问题是操纵油门摇杆时就可以看到ELEV和AILE舵机行程依然是按照100%而移动的,并没有按trvadj里面设置而改变.
最后说一遍,你如果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操作油门摇杆会跟ELEV和AILE的行程有关联,那就不用理解了,反正你也用不到,不用浪费口水了.

网友:
如果能在线升级就更强了。还有需要设置向导和配置输入。

网友:
其实副翼升降的最大行程调节应该有两种理解:
1. CCPM混控前,副翼或升降单个通道的最大行程调节。表现起来就是油门推到尽头,不打副翼或升降摇杆时,调节该选项,副翼或升降陀机都会动。(JR的理解)
2.CCPM混控后,副翼或升降总体效果的最大行程调节。表现起来就是只有打副翼或升降摇杆时,调节该选项,副翼或升降陀机才会动。(华的理解)
我觉得第2个理解比较符合逻辑。虽然第1个理解更加实用。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错,只是JR和华的工程师对这个功能的理解不同。大家大可不必为这个大打口水战。
BTW,我对十字盘调平一点也不感冒,觉得无必要非的调到完美的水平。其实真正飞的时候,是动态调整姿态的,没必要追求静态的绝对平衡,因为一阵小风也会破坏这个静态平衡。

网友:
那么华的理解是错误的。

道理很简单,ccpm并没有什么神秘,只不过是利用螺距通道(正好又是油门杆)同时对螺距通道,副翼通道和升降通道的输出进行控制,也就是混控。

当螺距最大或最小时(对应于油门最高或最低),这三个通道的输出对应于三个通道在该方向上的最大行程的一个函数,显然,当油门最高或最低时,调节三个通道的任一通道的对应行程,其对应的通道输出应该随函数做出相应的变化,断没有推油门时只能用不变的100%行程而只有单独操纵副翼或升降时才对副翼或升降通道的行程设置有反应。

网友:
容易搞混的是所谓的“副翼”是指第一通道,还是指CCPM混控后的总体副翼动作。不知道有没有国际通用的标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
1,假如是新手,在调节3个舵机时(CCPM模式),只用摇控来设置这几个量平衡时,假如你的PIT设置量大于ELEV/AILE时,那油门推到最高或者最低时,斜盘是不水平的
2,高手在调整时都是机械配合电子,因为摇控器不可能把你的机械误差也全部给弥补上,它只是起微调作用。
3,如果是NOMAL模式,像楼主说的调试应该会单独的动作。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对的?欢迎大家探讨。

楼主:
楼上几位的回复终于让这个帖子摆脱了那个自称为除了生小孩之外无所不能的“高手”的口水帖.
其实华科尔的设计是矛盾的, 按照持续增长老兄第一种设计,那么三个舵机在油门尽头都应该是100%的行程,可是pit通道在油门尽头是可以去读取行程设置而不按照100%行程走,其他两个舵机在油门尽头就没有读取trvadj设置,这就可以看出华的这部分软件功能是没有实现完全的。
假如他们按照所说的第二种设计,就应该在说明书上注明trvadj的设置只跟单一通道有关,而不受混控影响,这样至少让用户选择不同厂家的控时清楚是否满足他们的需求。

更何况这个功能并不是很神秘,象我所说的,在国外的RC论坛都有介绍,而2801作为dx7的高仿版(或者我们叫做reverse engineering版),完整的实现国外控的高级功能对于它的产品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更容易让北美用户接受。

网友:
SUVSUV,我控居然也不行,调节行程根本无效,最大最小行程都调节到了0,斜盘3只舵机行程居然还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当时DS410齿轮坏了所以换9g,又怕9g太垃圾行程不一致想到了用这个功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3只9g一致性非常不错,所以导致没用到这个功能,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让我们转了好大的一圈,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才想到了你说的是这个功能!~~~

网友:
LS,本来一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你理解能力太差……

楼主:
大家都停止争吵吧,长期吐口水有害健康 ,请移步到下面新开的帖子咱们再作健康一点的讨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7310&extra=page%3D1

网友H(2010-03-25):
华科尔的售后的确不行,给他们发N个电邮都不回复, JS也不管, 售后完全没有. 他N的, 控的电子设备还是买进口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