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托500ESP电机温度高低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一开始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自从上星期飞机直接切3D倒飞,飞机刚倒过来,动力一下子衰减,电机的声音顿时变小!!!!直接炸下来!!!炸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我新买亚托500ESP的时候,电机温度只有40°左右,现在同样的飞行方式、飞行时间、飞行手法、调试方式、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机身。。。但是电机温度达到80以上!!!

以上温度测试通过测温枪测试,误差小于正负5°。。。用手也摸得出温度明显的区别!!!

同样,朋友新买的亚托500ESP,电机温度也在40°左右。。。。。。等他飞了10个起落再看看他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的怎么样!!!

网友:
我亚拓的电机可以在上面煎蛋

网友:
我亚拓的电机可以在上面煲滚水

网友:
温度确实有点高,我的一般模式57度。怕出问题已更换蝎子3026

网友:
飞一起落,休息15分钟。这样就行了。

网友:
是飞两块电池换成飞600等电机休息

网友:
没切3D吧,或者电池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自从上星期飞机直接切3D倒飞,飞机刚倒过来,动力一下子衰减,电机的声音顿时变小!!!!直接炸下来!!!炸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我新买亚托500ESP的时候,电机温度只有40° ...

每次外出飞行前,在轴承上点针车油,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