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2):
刚入手了一台B6,有些问题请教,请前辈解答
(1)我用它冲4节镍氢电的时候,用的自动的模式,电流上限设置1.5A,可是冲了几分中就显示FULL,冲满结束.我的电池都是2500的大容量电池,充电之前都已经放电,为什么还没冲满充电器就显示已经充满了呢.然后把电流上限设置为0.8A,充电器开始缓慢充电,期间电池没有发热的现象,冲了120分钟后冲电器自动停止了.好象这个充电器只能冲2个小时就自动停止了,如果你想继续冲就要重新开始.
(2)冲锂电的时候是不是插好平衡冲插头的同时还要把串充那两根线和充电器的OUT输出端连接起来?

网友:
一,镍X电池最好用比较小的的电流来充电你的电流太大了,另外电池是新买的吗?如果是这样请先做五次循环二,是要两个接线都接上,三,在USER SETTLE中可以关闭充电时间限制。

网友:
充电时间的限制,要设置长一些!

网友:
电池最好并联再充   我都是8节并联充的  自己做了了一个电池槽

网友:
并联比较快

网友:
并联比较好

网友:
B6问题真多,论谈到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