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字框上面的球头扣虚位对侧翻影响很大.

楼主(2009-09-22):
最近几天在练习原地定点侧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飞机正侧飞翻到倒飞时候飞机可以做的很柔顺
而倒飞--侧翻至正飞时候飞机往往会抖动几下,而且下坠!说明掉转现象,而一出现掉转尾巴肯定会跟着跑.
这是因为倒翻回到正飞时候,飞机的重心突然下坠.

所以前几天我一直在苦练这个地方,但是我发现不管我怎么精心飞,都把握不好这个掉转的现象.其实很久以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昨天晚上我又检查了日字框上面的球体扣,发现有一个又要准备脱出来了,于是换了2边.顺便把舵机摇臂的球头扣也换了.

今天去场地继续练习,发现我原来努力的精品练习好像浪费啦,
因为不管我怎么乱粗暴的打舵,翻回来时候居然不掉转,飞机不下坠高度,尾巴又笔直.
这2个位置球头扣的虚位会影响这么大啊.真是难以至信!

楼主:
最近和球头扣耗上了!

再讨论旋翼头上面其他位置球头扣对飞机控制精度的影响

1 调节螺距的一对短连杆共 4个球头扣,按照以前我的习惯,这到这个地方的比较久才换一次.
其实从拱杆原理分析,这个短力臂的一点点虚位对螺距影响都比下面的长连杆影响大非常多

一个检查是否要更高\换的标准:
抓住斜盘和混控摇臂,另外一手转扭动木浆,会发现如果球头扣有虚位,严重的2边螺距差可以产生3-4度的螺距.
2下混控摇臂接歪脖子塑料摆臂关节.如果是se款的,飞到200个起来后虚位非常明显了,最近是在不行我加个个垫圈上去,改善了很多.目前pro和sport的已经改为双轴承鸡腿造型.

以上2个地方的虚位对飞机的操纵精度感影响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而是非常大.

网友:
顶,楼主研究得太细致了,我又上了一课,学到了一种精神。

网友:
我的球头扣用的很费,一点虚位就换

网友:
明天我也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球头扣还是要勤换的,反正也不是特别贵的,但影响深远。

网友:
是的,有体会

网友:
精度决定质量

所以啊  好多山寨机  精度不好  一般初学者是感受不出来其劣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