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启动很困难

楼主(2009-09-22):
几天没飞了,今天发现启动很困难。哪怕运气好,起来了,怠速了一会就熄火了。而且发现活塞很紧,启动器都很难启动。请问各位大大,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是不是一定要拆火头?倒倒还是有不少油从排气管出来的。
还有,就是每次飞了后应该怎么样?我是把排气管堵住,油管夹住,这样也不行啊!救命啊!!

网友A:
用的油太差就这样 换油 或者用事后油

网友B:
啥发动机?
要是OS50一类的拆了看后轴承坏没坏。或者是发动机富油了。基本就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C:
没什么大事,油太差咬住了而已,倒点酒精清洗一下,或多起动几次,就可以了,不过下次要记得,飞到飞机没油为止,不要让机头里有太多油料。

网友D:
估计后轴承挂了

网友:
要么富油 要么就是 油的事
感觉油的 原因很多 还有 , 每次飞完你把油箱油都排干净 然后发动下 直到 发动机自己熄火 然后在拿启动器 转一转

网友E:
如果火头拔掉转几下,装上火头就发动的话,应该是富油了,其他的话就是设备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