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电池

楼主(2009-09-22):
原装电机.电调(75a)想用a123电池.最大能用多少s的电池.多谢大家!

网友:
8S2P,不过飞3D的话,电调很容易烧

楼主:
感谢火星.我悬停想用8s1p合适吗?

网友:
悬停,8s1p没问题。就是时间短点。

网友A:
8S1P 一般都可以了,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1P 一般都可以了,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4713&extra=page%3D3

多谢

网友:
75G的最高电压时25.2V, 8s1p A123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加上负载以后就不会超过标准了。

网友:
还是搞lipo飞比较爽

网友:
楼主的配置和我的一样.8s1p和8s2p我都用过,悬停1p的可以6分钟。2p的10分钟左右的时候电调会过热保护。

楼主:
决定8s1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