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家遥控都用离电池了吗

楼主(2009-09-22):
新在离电池越来越普遍了 不知道大家手里面的遥控 都已经开始用离电池了吗   效果怎么样  比以前的NI-MH和NI-CD 怎么样     我正准备给自己手里面的FF9和JR3810上全部换离电池

网友:
用的不少,使用效果当然一个字--爽!

网友:
我也用了,还是自己组的,因为现在的锂电有很多是用那些B类C类电芯组的,所以我买了德国瓦尔塔的电芯,效果比世面上的那些肯定好的多!哈哈!花了我五十大米还不到!锂电的好处是比起镍X来说充电的速度更快,一个多小时充满!还没有记忆效应!像好的电池甚至可以达到1000次的循环寿命!算算你要花多少钱买干电池了?再算算买八个好的镍电池要花多少钱?锂电赞一个!不过别过放了!

楼主:
youlan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的德国瓦尔塔电芯那里有的买 价格比我在电子市场问的那些要便宜啊 还有就是你是用三块锂电组成的吗 你平时是用几A电流充电的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充满

网友:
电芯你可以上淘宝看看,没有的话啊里巴巴上肯定有,大概也就十多元一片,也可以买以色列的电池,我是买的1200毫安时的用0.8安的电流来冲,基本上两小时不到充好。

网友:
其实也可以用一安的电流,电池不会发热,但是电流小点好,用三片组

楼主:
三片组的话充满电的话 一节就是4.2V 那三节就是12.6V 这样对遥控应该没有太大的 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早以有人提过了,遥控器可以用碱性电池吧!你算下全新的电池多少伏1.6*8=12.8伏,比锂电还高!我另外控内也都有一个调压的电路,你也可以加两个二极管降压,所以用三片锂电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我想重点不是冲的速度快而是用的时间长, 加上稍微轻点.
以前, 只要出去飞2次就得重新充电. 飞机的电池好办, 带上发电机去飞场加上在飞场的朋友那里收集3-5个充电器, 每个以3a的速度冲着, 基本上就能做到电池不间断, 基本上8-10分钟下来, 装电池, 立刻起飞....能连着. 唯一的问题就是控, 几个小时后就没电了. 电池警报一响20秒内必须降落, 否则控就自动断电了(真恶心, 偶的是DX7)...
换了锂电后至少1个月以上才需要充电一次, (一个月玩个8次左右, 就是每个双休日出去飞)....就算没电冲起来也快....

网友:
偶用的是三片手机电池芯组成的3S锂电,充一次电在6EXHP(已改ASSAN2.4G)上可用三周呢。

楼主:
如果我不按照youlan的  作法  不叫两个二极管降压  而是直接用三片锂电给遥控用  不知道对遥控的寿命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打个比方对遥控里面的电子元件 有什么坏处  我想大部分准备上锂电池的朋友 都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锂电不记得关机就完蛋了

网友:
不接二极管的电压比全新的碱性电池电压还低,再说锂电也不会一直12.6伏,很快就会降到12伏以下,所以尽管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