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8120这铣头怎么加油?应该加什么样的油!?急等中!!!

楼主(2009-09-22):
本人有台X8120今天给立铣头上油,发现加机油后会漏出来,所以前来求教大家看下这铣头应该怎么加油,加什么样的油?
顺便问下哪位有这小铣X8120的说明书,可否给小弟一份先谢了!!!!

下图可视有油量观察口,两边都有可以打开!!!

哪位有这小铣X8120的说明书哪位有这小铣X8120的说明书哪位有这小铣X8120的说明书

网友:
好东西,多来些照片

网友:
把它扒光多上图
最好XX就会来的

网友:
把它扒光多上图
最好的答-案就会来的

答-案   都会变成XX

楼主:
fang!!!怎么才来就走了,帮忙解决一些小问题呀!!!

网友:
多来些照片,图少没真相,

网友:
图片太黑看不清,好象下面少个骨架油封,量配个油封,加好一点的润滑脂就可.

网友:
品名称 型号 工作台
工作面
宽×长 (毫米) 铣头回转角度(度) 卧轴中心线至工作台面距离(毫米) 立铣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毫米) 主轴中心线至垂直导轨距离(毫米) 工作台行程(毫米) 主轴转速 工作精度 电机 重量(吨) 外形尺寸
长×宽×高
(毫米)  生产厂
纵向
机/手 横向
机/手 垂向
机/手 级数 范围
(次/分) 平面度
(毫米) 粗糙度
(微米) 主电机 总容量 台数 毛重 净重
万能工具铣床 X8125 250×700 ±45 85-485 55-455 125-380 360/365 250/255 390/400 18 40-2000 200:0.02 1.6 1.5 2.9 4 1.6 1.2 1212×1200×1800 北京仪表机床厂
X8126A 260×710 ±45 30-360 0-265   300/320 200/220 330/350 8 卧110-1230
立150-1660 0.02   3 3.04 2 1.6 1.3 1342×1380×1650 武汉第四机床厂
X8126A 260×700 ±46 30-360 0-265   300/320 200/220 330/390 8 卧110-1230
立150-1660 0.02   3 3.59 3 1.6 1.3 1342×1380×1650
X8130 300×750 ±60 35-415 55-435 138-660 395/405 200/200 380/390 12 40-1600 200:0.02 1.6 2.2 2.9 3 1.5 1.1 985×1195×1630 北京仪表机床厂
X8130A 300×750 ±60 35-415 55-435 138-660 395/405 200/200 380/390 12 40-1600 200:0.02 1.6 2.2 2.9 3 1.5 1.1 1170×1210×1600
X8130E 300×800 ±90 60-440 100-480 178-378 450/460 190/200 370/390 18 40-2000 0.02/1200 1.6 2.2 2.29 2 1.6 1.2 1170×1350×1720 丹东机床厂
X8132 320×750 ±45 30-430 0-400   400/420 300/320 400/420 18 40-2000 0.02   2.2 2.99 3 1.55 1.3 1755×1600×1700 武汉第四机床厂
X8132 320×750 ±45 85-485 55-455 125-430 400/405 300/305 490/500 18 40-2000 200:0.02 1.6 2.2 3.6 4 1.6 1.3 1215×1200×1800 北京仪表机床厂
X8140 400×800 ±45 35-435 5-405 170-520 500 350 400 18 40-2000 0.02/300 1.6 2.2 3.385 3   1.5 1305×1405×1830 天津第六机床厂
数显万能
工具铣床 XS8140 400×800 ±45 85-485 55-455 140-540 500 350 400   40-2000
万能工具铣床 X8140 400×800         500/505 400/405 390/400 18 40-2000 250:0.02 1.6 3 4.94 4 2 1.6 1383×1427×1817 北京仪表机床厂
X8140 400×800         500 350 390   45-2110 150:0.02   2.2           青海第一机床厂
数显万能
工具铣床 XX8140 400×800         500 350 390   45-2110 150:0.02   2.2
万能工具铣床 X8140D 400×800         500 350 390   45-2110 150:0.02   2.2
数显万能
工具铣床 XX8140D 400×800         500 350 390   45-2110 150:0.02   2.2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个油封,重买个吧,很便宜的。

网友:
放点润滑脂进去 图4上右边的大黑洞是通到上面双列角接触轴承的 可以滴点润滑油进去

网友:
好东西,好像还能当卧铣用

网友:
楼主你这铣是放一楼还是楼上呀?

楼主:
我是放在一楼的过道,没地方放呀!!!!太重不敢放楼上的!约有1吨重!!!!

网友A:
建议肢解

网友:
别拆了,在铣头上多找找,有一二个洞就是加油的了,有的是要用黄油枪加.

网友:
 到时拆的牛头对不上马嘴,完了,配件也找不到,这古董.

楼主:
别拆了,在铣头上多找找,有一二个洞就是加油的了,有的是要用黄油枪加.

看来只有这样子了,先用着再说吧!!!谢谢各位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肢解

其实这些图片已经是肢解了又装上的!!!不能再肢了!!

网友:
轴边上的那个孔是加油的,这个孔里边上有个小洞,要把棉线放到里面,叫点滴润滑,用46号机械油,我的那台和这个一模一样,那个孔上有个金属的小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s/day_090923/20090923_e8f1bb85d6744bd9beaa0w113WhzgbQw.jpg
轴边上的那个孔是加油的,这个孔里边上有个小洞,要把棉线放到里面,叫点滴润滑,用46号机械油,我的那台和这个一模一样,那个孔上有个金属 ...

先谢谢回复!
再问下,就是这个孔里边上有个小洞放棉线的,我看了一下好像不通,只转通了一半没通到轴承呀!!! 我用电筒照看里面不通呀!!!???

楼主:
我把这小铣头拆了,全部打上润滑脂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轴头上的润滑脂怎么加也加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