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什么地方可以将autoCAD 输出成1:1的大图

楼主(2009-09-22):
自己在CAD里做了一个航模飞机图纸,想输出成1:1的大图,好照着做,输出这样图纸的地方 一般在哪里找呢?

网友:
广告公司可以,不过价格不菲!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建筑设计的地方。

网友:
看你的1:1要多大了,如果连A0的纸都放不下,那么就要拼接了。

网友:
我的KT机都是画好图纸找广告公司喷绘的(25元/平方),可以喷绘好直接帖在KT板上(45元/平方),还可以做成亚克力模板(100元/平方)。
A0的限制完全没有,我找的那家广告公司,喷绘机器的幅宽是3米6(目测),长度就是一卷纸的长度,据说是100米

网友:
CAD图找喷绘公司的时候可以拿一张小样去跟对方说明只是普通纸打印墨线,价钱一般可以半价,不过普通喷绘店不一定会操作CAD打印,主要是CAD设定界面是相当于绘图仪的界面,比图片打印复杂很多。

网友:
楼上说得对呀。如果拿绘图仪给你出图纸了,那收费可就不是一般贵了。
最好直接把图转换成CMYK色彩空间的TIF文件,任何出图的地方都能认识这种文件。

网友A:
俺是费银500两
专门买了台二手六色A3彩喷自己打图
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费银500两
专门买了台二手六色A3彩喷自己打图
方便多了

A3太小了吧,还得拼接呢,是不是有点麻烦?

其实我那样出图也不贵,一般KT机图纸不会超过1平方,也就是25块钱,再算上KT板,一共30块不到。
出好的图还是背胶的,往KT上一帖就可以裁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灵活地做任何涂装效果。如果只是框线图纸的话,喷绘就没多大意义了。

另外有一个建议,如果有人也这样做的话,建议在图纸空白处也弄上你喜欢的图案或照片,反正是按用纸的面积算!

网友:
A3是宽度啊
长度几乎可以不限制
(还买个一个LQ-1600K阵式打印机,可以用宽行连续打印纸,打印长度就看图片了)

网友:
是我理解错了,还以为只能出A3的幅面呢。
如果只是宽度那就很不错。

楼主:
最后找了个CAD出图的地方 花费12大洋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