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2.4G同两个接收机绑定中的问题,请老鸟帮忙看看

楼主(2009-09-22):
原来买入的时候,商家给进行的对频操作,目前新购入的AR6100e对频时发现,没有对频线,估计被商家占有了。
原装盒中只有一个三芯红黑白的接头接着一个黑色的头,貌似对频线,但是看了接口还是新的,不知道是什么?请问一下老鸟,JR原装的对频线是什么样的,两线头的,还是三线头的?
如果丢失,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对频头就是一个普通舵机插头上,外侧的两个插头短路在一起。自己做一个就是了。

楼主:
感谢老金!非常感谢

网友B:
就是一根跳线

楼主:
经老金说明,我已经作了一个非常漂亮,比原厂家的海好看些,当然也比较好用。

网友C:
原装盒中只有一个三芯红黑白的接头接着一个黑色的头,貌似对频线,但是看了接口还是新的,不知道是什么?请问一下老鸟,JR原装的对频线是什么样的,两线头的,还是三线头的?
这就是原装对频线

网友D:
LS的你T M是从绵阳偷跑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