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C160运输机(新发视频!5页96楼)

楼主(2009-09-23):
向马头同志学习!!
第一次DIY,没什么经验,有点糙...呵呵,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上图:手机拍的,讲究看吧。。。

主要的材料:挤塑板(30kg/立方米),加工性能不太好,以后不用了。。。

机身的圆筒。。

和机翼假组。。

整机假组
目前开始制作电气部分了,这种双发的模型,电源该怎么接呢?一块电池能撑住吗?表面蒙皮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要是马头兄能指教一二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还不错哦

是静态模型,
还是要飞起来?

楼主:
自然要飞的....不然也不做这么大了...呵呵

网友:
用的这种料,怕要超重啊。

楼主:
重量怎么预估呢?
我选的2217无刷电机两台,推力大概800-1000g
是不是控制重量在2000g以内就问题不大?

网友:
 你的飞机估计不会超过2kg。

楼主:
呵呵,希望可以航拍....

网友:
这个材料还是比较轻的,我也买了些。
LZ我等着看你的完成作品

楼主:
挤塑板的整体强度还不错,表面经过电热丝的高温也会硬化。。
缺点是不易打磨,而且打磨产生的特别细的粉屑也很讨厌。。。呵呵

主翼还是用木条和碳素纤维棒加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怎么预估呢?
我选的2217无刷电机两台,推力大概800-1000g
是不是控制重量在2000g以内就问题不大?

是郑州谈股QQ里的朋友啊?
俺是中医世家
你也开始玩这个了?

网友:
这个是图纸!彪悍的小y

网友:
真机图片

网友:
地上还有你的臭袜子~~~真是~

网友:
 强烈支持学习马老师的DIY 呵呵

网友:
机翼后缘还是比较难加工,只好靠增加木片来保持形状。

楼主:
哪位高手回答下我关于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电路是双电机双电调双电池,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怎么预估呢?
我选的2217无刷电机两台,推力大概800-1000g
是不是控制重量在2000g以内就问题不大?

C28-30(2212)级别的电机单台最大推力已经可以达到800克,C28-36(2217)这个级别的到1100~1200克没问题。而且,真正的运输机推重比只有0.3左右就能飞了。我们按照0.6的推重比来算,你的飞机重量在4000克左右都完全可飞,就是对技术有一定的要求,起飞的滑跑距离也会比较长。如果控制在3000克左右,推重比达到0.8,起飞将非常轻松。电机如果是1000左右的KV值,就只能用3S电池了,单台电机的最大电流会超过20A,铜损比较大,最好用4000mAH以上的大容量电池。如果电机是700~800的KV值,就上4S 2600mAH电池,单侧最大电流能控制在15A左右,铜损小,效率能高点。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8-30(2212)级别的电机单台最大推力已经可以达到800克,C28-36(2217)这个级别的到1100~1200克没问题。而且,真正的运输机推重比只有0.3左右就能飞了。我们按照0.6的推重比来算,你的飞机重量在4000克左右都完 ...

太专业了!佩服!

网友:
很漂亮,不错,估计真的有点重,2217两台配什么桨?推力够吗?

楼主:
好像是0806,据前面有位大侠的分析是没问题的。。。

网友:
好象C130去掉两台发动机就算是C160了

网友B:
上面的分析少了点对桨的考虑。这种飞机的桨不会用得很大,2212到800克应该是指的比较大的桨的情况下使用的哦,在用小桨的情况下,达到大的推力应该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所以楼主的电池要用好点,并且要2块。这应该是个耗电的东东。也不要指望推重比太大,超过0.6应该还是好飞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买的桨是9×6的,电机2217,是卖电机的商家给配的。。。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机翼的加强结构!

网友:
电池建议用4SA12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侧面的!

你好挤塑板哪里有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挤塑板哪里有买呀?

建材城。

网友:
主要部件刚刚做完的效果。

楼主:
老大这张图我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分析少了点对桨的考虑。这种飞机的桨不会用得很大,2212到800克应该是指的比较大的桨的情况下使用的哦,在用小桨的情况下,达到大的推力应该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所以楼主的电池要用好点,并且要2块。这应该是个 ...

呵呵,低KV值的电机配合大桨,在相同电压电流下拉力明显大于高KV值的电机配合小桨。3S锂电,2212级别的电机,900~1000rpm/V的,配合1047这种慢飞桨,静拉力800克并不困难。楼主的飞机配的是9060桨,用1100rpm/V的2212,一样能到800克拉力,当然这时候电流一定会到15A以上,需要考虑一下动力设备的散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买的桨是9×6的,电机2217,是卖电机的商家给配的。。。不知道合适不?

电机的KV值不知多大?2217配9寸桨要达到最大效率,可能KV值需要比2212配9寸桨略高些。1250rpm/V左右比较合适。达到单台静拉力1000克,电流通常在20~25A这个量级。

楼主:
熬夜赶制的起落架。。。和ky1171一起干的

网友:
起落架很漂亮

楼主:
有些问题向绿头苍蝇请教:
1.关于电池电调等等的安装位置:
有几种方案:
a.电池电调都放在机身,各引三根导线到吊舱的电机上;
b.电池放在机身,电调放在吊舱,各引两个导线到吊舱;
c.电池电调都放在吊舱;

前两种方案都会有很长的电源线,而且电流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合理;那种方案是比较常见的呢?
如果是前两种方案的话,是不是要买最大电流超过30A的导线才能胜任?

2.两块电池的地线和电源线都需要相连吗?还是只需地线相连?
3.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线是不是只需要一边?也就是说一边3线莲接收机,一边两线连接收机?
4.一个纯理论问题,比如说电机的电流是25A,这个电流是指那三相导线每一项的有效值,还是指电池输出的电流值?

网友:
起落架是不是太像真了,可不可以用简单点,太繁琐增加重量不说,可能还不可靠。
我也是新手,不过佩服楼主的手工了得!!!!
等待起飞庆祝。

楼主:
谢谢夸奖。。。主要想把减震的效果做出来。。。
现在的结构都是软受力。。。在机身俯仰一定角度的情况下,主起落架的8个轮子能保证始终接触地面。。。说不定能有效的分散落地时的力量。。。呵呵。。当然还需要实践检验。。。一摔就坏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看到你的轮子装到飞机上后,轮子的行程已经很有限了,减震效果可能打折扣。你的设备还没有全上吧,如果设备,电池等上完哪就更是作用有限了吧。
减震结构可能要改哦。你的减震因该比较软吧,搜一下论坛其他的减震结构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多谢啊!这个结构很适合前起落架。。。
主起落架的弹簧偏软!要找到合适的弹簧才行!
真机的机腹离地面只有一个轮子的高度。。。要做到跟真机一致有点危险性。。呵呵
起飞之后轮子会完全伸开。。。也就是说在降落时机腹离地面较远时起落架就开始受力了。。。那张照片是把所有东西都装在机腹里拍的。。。。已经压的没啥余量了。。。
得换硬弹簧。。。

网友:
可以参考,关键是买到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关于电池电调等等的安装位置:
有几种方案:
a.电池电调都放在机身,各引三根导线到吊舱的电机上;
b.电池放在机身,电调放在吊舱,各引两个导线到吊舱;
c.电池电调都放在吊舱;

前两种方案都会有很长的电源线,而且电流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合理;那种方案是比较常见的呢?
如果是前两种方案的话,是不是要买最大电流超过30A的导线才能胜任?

2.两块电池的地线和电源线都需要相连吗?还是只需地线相连?
3.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线是不是只需要一边?也就是说一边3线莲接收机,一边两线连接收机?
4.一个纯理论问题,比如说电机的电流是25A,这个电流是指那三相导线每一项的有效值,还是指电池输出的电流值?
...

不敢,其实我也就是个会点纸上谈兵的新手菜鸟而已,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喜欢瞎掺和而已。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讨论吧,同时欢迎真正的高手指教。

1. 我曾经有过一架Robbe的DHC-8双发支线客机模型,也是动力在机翼吊舱里的类型。厂家的配置是你说的b型,这样安装,对电调的散热比较有利。至于电源线,20~30A电流,用普通16号硅胶线应该就可以,尽管稍显的长,毕竟无氧铜导线的电阻还是非常小的。但是要选正牌货,估计60芯以上的会比较好。c方案如果重心容易配平的话,也是不错的,但是就怕两块电池在不并联的情况下,输出的动力不一致。

2. 电池不是交流电,没有地线和电源线这样的概念,只有正负极,如果用两块电池来分别为两侧电机供电,那么不需要连接它们的正负极。如果需要并联以平衡两侧供电,那么把它们的正极连一起,同时负极也连一起。

3. 是的,就是这样,一般说来不用混控的话,两侧电调的信号线用Y线并联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其中任意一侧信号线的红线用针从插头上挑出来包好,不要跟Y线相连就行了。

4. 我觉得通常是指电池到电调的供电电流,因为我们用的无刷电机和工业用的鼠笼式电机并不完全相同,电机的相电流或者线电流不是正弦波,很难测量或者计算出其有效值。

楼主:
哈哈。。。回答够详尽!!多谢
C方案我想也可以用导线把电池正负极相连,如果考虑到两块电池差别不大,那么用于并联的导线上的电流应该很小。。。
还有个问题,如果两块电池并联后,充电时是不是应该拆开并联线分别充?
另外,我也在京北住,飞行经验也不多,有机会一起飞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回答够详尽!!多谢
C方案我想也可以用导线把电池正负极相连,如果考虑到两块电池差别不大,那么用于并联的导线上的电流应该很小。。。
还有个问题,如果两块电池并联后,充电时是不是应该拆开并联线分别 ...

C方案如果要连电池正负极,走线的长度会很大,并且要穿过机翼以及翼身结合部位,可能布线会不太方便。如果电池并联了,充电的时候确实应该拆开来分别充电。用T插做个并联线,拆装都会比较方便。

首次试飞的时候一定喊我去观摩一下啊,学习学习,哈哈。

楼主:
如果在京试飞一定叫你。。哈哈。。。就怕秒炸啊。。。
有msn或qq吗?

楼主:
今天下午去中发买硅胶导线,T插和香蕉头
竟然都没买到。。。
商户都忙着撤摊,硅胶导线不零卖。。。呜呜
国庆长假没法首飞了。。。

楼主:
主体完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中发买硅胶导线,T插和香蕉头
竟然都没买到。。。
商户都忙着撤摊,硅胶导线不零卖。。。呜呜
国庆长假没法首飞了。。。

呵呵,整个国庆长假都在禁飞期内,电路全装好了你也没法首飞啊。不过中发居然能买到这些东西,没料到,不错不错。我一直都以为全得淘宝买,运费十分不合算。正好,我明天就回老家去了,假期结束回来看你的首飞。

楼主:
中发里好多东西都挺有用。。。
我的电池是中发旁边的电子市场买的,不过好像没比淘宝便宜。。呵呵
我老家离北京很近,本打算回家飞的。。唉。。。泡汤了,淘宝买6块钱一米,够暴利的

网友:
10-1苦练了一下塞斯纳着陆~嘿嘿!

楼主:
赶紧做好试飞是王道!

网友E:
总重量多少啊。不要光谈推重比,还要看翼载荷,你这个估计不轻啊,起 码足球场才能安全起降

网友:
LZ要有不同的体验了

网友:
又一个大制作,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重量多少啊。不要光谈推重比,还要看翼载荷,你这个估计不轻啊,起 码足球场才能安全起降

这倒是个问题,呵呵。假如飞机翼展1米6,翼面积等价于宽度30cm的矩形,那么面积是1.6×0.3=0.48平米,就是48平方分米。重量3kg的话,翼载就是3000/48 = 62.5g/dm^2,确实不小,跟很多油机差不多。起飞距离是会比较长。

网友:
谢谢楼上分析!我们翼展1.8M。准备找一段公路试飞。昨天单发在地面滑跑了一下。赫赫!刺激!

网友:
建议2212两个,30A电调两个,2200mah两个

楼主:
争取这周末起飞!!哈哈,先裸飞,发动机吊舱和起落架仓都不装饰了!

网友:
今天开始最后的电路部分焊接。

楼主:
都焊接好了,下周末回老家试飞。。哈哈

网友:
哎,没得看了,遗憾啊~~

网友:
主要是北京找不到合适的飞行场地(我们技术不成呢,太小了怕落不下来,赫赫!)等我们的视频吧!

网友:
这是电直区呀,发错了兄弟!

楼主:
这不是电固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臭袜子在哪里1?

要注意观察啊。。。哈哈

网友:
几天前的状态。。。。。

网友:
还没试飞呀,记得放视频

楼主(2009-10-24):
今天终于起飞。。。在我的家乡一个航校机场,场地好的没法说。。哈哈
出了几次事故,一次发动机没拧紧脱落,一次三相线断了一根空中停车,都是菜鸟级的疏漏 ,导致几次迫降。。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有2,3次很野蛮的着陆,飞机的起落架经受住了考验。。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呵呵
空中表现很稳定,发动机动力强劲(飞机总重1.6kg,双发80%油门1.8kg推力,都是弹簧秤测的),再搭载航拍设备看来没问题,哈哈
视频在ky1171手里,近两天就发视频。。呵呵

网友:
恭喜,恭喜,最终飞机比你预测的轻多了啊,而且动力强的离谱……  这回可以放心的装上发动机罩并且涂颜色啦。
我最喜欢双发四发运输机了,下次在北京飞的话,一定通知我,去捧捧场,哈哈。

网友:
终于成功起飞!
今天在首飞的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风力较大。
刚刚组装完毕,首先在跑道上进行了快速滑行,起落架非常顺畅,很快飞机就可以达到很大速度,而且滑跑路径还是比较直的。
第4次快速滑跑测试,我们对整体性能已经有了一定信心,果断的拉升降舵,飞机腾空而起!因为本来计划是快速滑跑测试,摄像师没能捕捉到腾空的瞬间,呵呵!
相信经过一些适应,飞行姿态会控制的更好;因为是运输机的布局,整个飞机的操控非常舒服,空中姿态也很漂亮!
视频我需要导出一下,争取明天晚上传上来。

网友:
起飞前的照片(因为是测试,飞机很多地方没有完工,特别是发动机舱和起落架苍没有安装,影响了视觉效果)

楼主:
跑道是起降初教六的:)

网友:
飞行视频!

网友G:
动力这么多,看到有次起飞的滑跑应该没超过3米。

视频我觉得听原声的比较好,更能体现现场气氛

网友:
这个飞机的起飞滑跑距离远点更好看一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动力这么多,看到有次起飞的滑跑应该没超过3米。

视频我觉得听原声的比较好,更能体现现场气氛

是的,但是现场声音周围很多人聊天,都录进来了,和飞行实在没什么关系,因此只好这么处理了!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动力这么多,看到有次起飞的滑跑应该没超过3米。

视频我觉得听原声的比较好,更能体现现场气氛

3米暴力起飞对翅膀压力很大啊!翅膀都弯曲了
重型运输机的主起落架都是垂直的,你这杠杆的单薄了些啊!
以后上多谢设备就应付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米暴力起飞对翅膀压力很大啊!翅膀都弯曲了
重型运输机的主起落架都是垂直的,你这杠杆的单薄了些啊!
以后上多谢设备就应付不了了!

起落架还要改进。。。会加大强度和刚性,但是这种减震的结构还是很有效的,我们俩都是新手,那天有几个着陆动作都很猛烈,但是飞机没有啥损伤。呵呵
C160真机的起落架也是斜的,如下图:

网友:
接下来解决发动机支架不牢固,起落架改进弹性强度的问题。争取下周再次飞行!

网友(2010-01-04):
无乐不作小y 记2010年第一次C160飞行,教训很多呀!大家引以为戒!

记2010年第一次C160飞行,教训很多呀!大家引以为戒!
2010年1月2日 下午11:30分,天气:小雪,微风1,2级。
自制的C160双发电动像真机自从11月首飞成功后,就再也没有上天过。按照计划,今天它会再上蓝天。其前起落架经过改进,结构,材料更加合理,效果也更理想了。
为了见证这一刻,还约来了wonght,本打算在他面前好好秀一把,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我们的意料。
到了飞场,一段刚刚落成的公路,车辆很少,很平整,条件不错。
下图,整装待发的C160

地面滑行测试。

接下来的错误,让这个次飞行彻底失败
天气很冷,我们把两家飞机放在一起,就躲到车里等Wonght的到场,然后起飞C160。

但是,这个时候错误的关闭了C160遥控的电,但是机身内的电源,因为拆卸不便,一直没有断电....

当Wonght到场时候,我上前准备先飞行塞斯纳,结果惨烈的一幕发生了,当我打开塞斯纳的遥控电源,因为干扰,C160的发动机突然失控,自动启动,而且是全速运转,整个C160在地面原地打转,撞上塞斯纳,螺旋桨打在马路牙上断裂,发动机架损毁,慌忙中我又打开C160遥控,然后关闭油门,C160才彻底停止下来。
惨痛的教训啊!!!关闭遥控电之前必须要关闭飞机电源,不要任何侥幸心理!(尽管偶尔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出来问题,损失会很惨重!)

C160损失惨重,都没心思拍照了!
塞斯纳翼尖被打断,但是依然完成了飞行。

回去继续修C160,当日晚上17:00,修好的C160再次来到飞场,这次没有了观众,C160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飞行姿态稳定,进入正常姿态后基本不需要操作干预,可以稳定飞行,而且双发动力强劲,1/2油门就可以维持飞行高度。
三次成功着陆后,随着天色渐晚,最后一次着陆没有对正跑道,落地后飞机跳了起来,这样会直接落到马路牙上,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推油门想让C160再次起飞,但是碰巧一阵测风,飞机转身飞向马路边的围墙,急忙拉杆,推油门,无奈距离太近,C160正碰撞上围墙(差半米就飞过去了.....)机身碎为4断,机翼折断,损失惨重!
以后着陆C160要提前远远对准跑道,不要在最后时刻调整姿态!
回去继续修,改日再上蓝天,大家等我们视频!!!

网友:
好经验、好体会,跟我苦练降落是差不多的心得,起飞、空中怎么都好弄,就是这个降落实在是看手法。没别的,继续模拟器联系了。

网友:
帮默哀一下,节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还可以修!还会更加漂亮的飞上天的!

网友(2010-03-04):
悲剧了!

悲剧了!

网友:
 不错就是机翼软了点

楼主:
一语中的!
呵呵
得加点梁结构

网友:
是啊!还要加些翼助!

前面怎么解体了??暴力降落摔的啊?

楼主:
着陆时机腹擦在墙头上了。。。其实是过来了,但是慌了,调整不急,暴力摔在跑道上了。。。然后机身解体。。。坠落的很像真。。哈哈!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

网友:
平飞的时候油门有多大?

网友D:
原帖由
ykim
于 2010-3-15 23:43 发表
平飞的时候油门有多大?
不到1/2油门,电池足的时候很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