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7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DSX7的
充电器
上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5.8V输出的 一个是11.1V输出的 我想问一下.我手头没有3S锂电.请问.应该怎么连接,让5.8V直接给接收供电,,让
舵机
工作,,, 我知道..觉得可能是插在1通道上,,,也就是电调的那个通道上 可是我插上去没反应..应该怎么连接.请说一下..还有..DSX7里还有一条降压线 请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5.8v和11.1v不是给接收机和发射机供电用的。只能用于接收电和发射电的充电
测试时的接收机供电,可以用4个5号碱性电池或者镍氢镍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