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么把GP750设置为锁定状态阿,

楼主(2009-09-23):
怎么把GP750设置为锁定状态阿,好端端的飞机变成不锁尾了,怎么调回来,请知道的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控上设置感度到锁定状态么好咯,,,

网友A:
调节遥控上面的感度,jr是70%左右、futaba看说明书,应该是20-30(猜)
慢慢调,调到陀螺仪绿灯就ok

网友:
好端端的?检查控设置是否被动过。

网友:
检查控上的感度切换开关

网友:
默认的是F开关,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遥控上面的感度,jr是70%左右、futaba看说明书,应该是20-30(猜)
慢慢调,调到陀螺仪绿灯就ok

看 450pro说明书 750那一节 说得很清楚的